两块主板简单维修

楼主(2015-11-21):
块主板sy-i6h-l,测内存1.8v,桥和总线1.1v,vccpll供电1.8v,vccsa 0.9v正常,只是没有cpu供电,RT8859+RT9605 以前碰到过有些加焊可以用,但是是现在不能,查测量38脚EN是1.09V   41脚VCC 5V、 42脚常为2.5V和43脚2.5V      47脚和48脚有1.3V        49脚和50脚是12V说明外围电路都正常了。只能换芯片了。换芯片以测rt9605测4,5的波形图 坏时测4,5脚没有波,只跳到5v,现在波形出来说明cpu电压出来修复主板了
第二块是富士康g31mv-k,故障是内存供电只有0.6v不正常,待机,上电测apw7120的1脚5v,5脚5v,7脚也0.7v都正常所以换芯片,换完一样,总是感觉上机芯片1,5脚是12v才对,只能参考g31mx电路图以下 从图可以看出待机5伏,开机时12v,明白过回就好办,二极管坏多了,换之以图 主板内存恢得正31常1.8伏。

网友A:
这两块板拿来接显示器是什么表现?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这么晚发帖,精神可嘉

网友:
分析的好简明。。。

网友:
有什么不明白的,很好明白呀,一块供电芯片坏,一块二极管坏

网友:
呵呵起的够早的,还是一晚没睡!

网友B:
第一块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么?

网友:
楼主,写的可以

网友:
简单明了 不错~

网友:
看楼主修起来好像很简单哦!

网友:
这是秒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块板拿来接显示器是什么表现?

显示器推测应该是点不亮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块板拿来接显示器是什么表现?

显示器应该是无信号没有显示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么?

就是CPU供电芯片本身故障,本身工作条件满足4和5脚没有波形输出的话。

网友:
一块供电芯片坏,一块二极管坏,收钱了,呵呵

网友:
下面还几块没有写阿只是没有时间,今晚再写了阿

网友:
自己慢慢领会

网友:
4点还在工作吗哈哈

网友:
没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