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啊!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 EDID 无波

楼主(2015-11-21):
华硕A8N_DC 单独703显卡板。外接正常显示可进系统 内接不显,屏的背光开启和屏供电开启都是显卡发出的,显卡EDID 两线无波,阻值正常。LVDS 对地正常  键盘切换显示无果。
桥加焊了 无果   求思路!

网友A:
明显显卡工作不良,加桥作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显卡工作不良,加桥作什么

给个理由 为什么是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个理由 为什么是显卡??

北桥跟显卡故障电流完全不一样的,asus  8系列出了名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跟显卡故障电流完全不一样的,asus  8系列出了名的阿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显卡工作不良,加桥作什么

加焊后 8分屏 还是显卡吧!

网友:
这显卡是g86-703,做维修的都知道

网友:
键盘切换显示无果

网友:
还是显卡搞搞

网友:
换个显卡应该会好吧

网友(2016-09-27):
我手里 也有台  ASUS  外接正常  内屏  用独立和集成都花屏  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