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写保护了怎么办?如何解除u盘写保护?

楼主(2015-11-21):
U盘写保护了怎么办?如何解除u盘写保护?

  对U盘文件进行修改,或者删除某个文件时,老是弹出警告框,其实这个警告,就是告诉你你的U盘被设置了写保护。最近有很多用户在问为什么U盘会被写保护,U盘写保护了要怎么办,应该如何解除u盘写保护呢?U盘写保护之后,U盘中的文件就只能读取不能被删除,可以修改却不能保存,虽然对防范病毒很有效,但也给用户使用带来了烦恼。U盘写保护怎么解决?那么今天我们来介绍三种快速解决办法,仅供参考。接下来教你如何解除u盘写保护?

  如何解除u盘写保护的方法/步骤:

  1、有些U盘自身,有写保护开关,一般在U盘的侧面,有一个“LOCK”字样的标志。你只要再次按下这个开关即可解除U盘的写保护。

  2、如果U盘没有写保护开关,按以下步骤:

  查看U盘目录下的文件数是否达到最大允许值,运行regedit.ex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依次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torageDevicePolicies(如果没有StorageDevicePolicies,则可以新建一个,方法是:右键单击Control选择“新建”,选择“项”,输入StorageDevicePolicies即可。如图:

  3、建立Dword值命名为WriteProtect并令其值为0。

  4、双击WriteProtect即可弹出设置对话框。如图:

  5、重新启动电脑即可。

  如果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可以再进行了如下操作:A、带U盘重启电脑,当系统重启至U盘灯闪时,拔掉U盘B、系统重启完毕后再插入U盘,U盘操作恢复正常。

  总结:
  有时候为了更好的防范U盘受到病毒的攻击,很多用户会选择对U盘进行写保护的操作,让U盘保持在只能被读取而不能被删除的状态,但是给U盘写保护之后,确实给用户的操作带来很多的麻烦,如果有用户想要给被写保护的U盘节操操作,那么根据上述如何解除u盘写保护的方法操作,便能快速解决u盘写保护。

网友:
以后遇见这样,按你的方法来试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