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11-21):
联想Y480用适配器 和电池单独都能用 两个在一起也能正常启动就是适配器拔掉再插就黑屏了 没见过这问题 求大神解答

网友:
看看冲放电路吧

网友:
我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有没有哪个大神见过此问题

网友: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你的这种问题搞定了没有

网友:
做个系统准好

网友:
供电转换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