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饼兄焊接视频里面用的是什么焊膏和锡丝呢

楼主(2015-11-21):
有知道的朋友说说呢,最近在研究拖焊呢,焊头一碰到焊脚上面的焊锡能融化,但是就是拖不走,焊头一移动焊锡就固定了

网友:
月饼是手艺好,当然他的工具也差不到那里去,这东西关键是练,多了就熟了,我刚开始的时候搞个电容都费劲,现在拖个IO也不是什么难事,慢慢来吧。

网友:
这个有什么区别 ,最主要还是你的焊工要了的就可以

网友:
温度多少呢?

网友:
用吹风枪啊   吹风枪吹的很简单  吹个芯片IO啊   都挺简单的   只有控制好温度就好了

网友:
多拿废板练一练

网友:
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A:
重要的不是这些,重的是焊功,只能多练....

网友B:
多多練習就會了,你先拿壞板去練習久了就會了

网友:
练多了 熟手了 搞起来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不是这些,重的是焊功,只能多练....

同意,决定的因素是焊功,不单凭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多練習就會了,你先拿壞板去練習久了就會了

顶帖!
熟能生巧,功到自然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帖!
熟能生巧,功到自然成!

支持一下,就是手熟而已........

网友:
都说是手熟就行,其实有好的工具应该也有帮助。

网友:
主要是要熟练,工具好就如虎添翼......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还是有点区别的,手工好,家伙也要一般太垃圾的还是不行,买一般的就可以了。常用的人一用就能感觉到焊锡丝好不好用

网友D:
拖焊 要利用焊锡的表面张力 别吝啬焊锡

网友:
这是你技术问题  而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拖焊 要利用焊锡的表面张力 别吝啬焊锡

你搞错了,不是利用焊锡的表面张力,而是要破坏焊锡的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过大就会连锡,导致锡桥!平时用的助焊剂其中一个用途就是破坏液态锡的表面张力,增加其流动性,这样浸润性才好。

网友:
用sd、ddr1的内存条练,

网友:
无它,唯手熟尔

网友E(2015-12-24):
烙铁是936 焊锡丝是友邦的
jycg
好的,感谢分享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烙铁是936 焊锡丝是友邦的
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买个好的烙铁头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生手总是找技巧,找绝招。其实在于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