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开机

楼主(2015-11-21):
此机修好有几天了 ,故障是不开机    可调电源的的C,C 灯偶尔闪  也就是偶尔大电流    有维修经验的肯定会知道什么问题了,肯定短路  量了半天   只有3V5V 附近电容短路    但是量了半天     把附近的电容都挑起来   还是一样    无奈。。。正在没有头绪的时候   一直插的电流表起作用了   啪啪响   好家伙   已经大短路。。。   剩下的   大伙一定都知道了 。。   兄弟文采不好  直接上图

网友:
起来就啪啪啪!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  捡钱啊     跳过隔离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公共点大电容没有完全穿,只不过性能已经不好了

网友:
其实还是有难度,关键它不是一直大短!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有事没事都可往公共点加19V(提前限流)上去,一般电容多点,还有就是上管

网友:
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修好就能收钱了

网友:
这种其实比其他的要好修些

网友:
吃烧鸡了 吃烧鸡了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是软击穿,测量的很难测出来

网友:
烧机很好用

网友:
终于烧了大短路了

网友:
软击穿确实不好找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兄弟文采不好  直接上图

网友:
这种问题很好修,相当于送钱

网友:
这个版型应该是单内存槽的是吧

网友:
楼主一烧就搞定。

网友:
你这算无意中修好吧。呵

网友:
电容应该是软击穿,测量的很难测出来

网友:
可以 但是对地0了 烧的出来吗??

网友:
快用烧鸡大法

网友:
这种问题这种机器很多的

网友:
无意中 找到毛病的    测量好久都没测出来

网友:
电容击穿  给个赞

网友:
这样的机器 我们都喜欢 电容万岁

网友:
遇到过这个,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运到来了,送钱

网友:
好了就行,收钱

网友:
早上也修了一台大短路  100块到手

网友:
大短路基本是捡钱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