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K自动触发,关机不断电一例

楼主(2015-11-21):
故障:开机就自动触发了,开机也有显示,但是很奇怪关机了风扇还转  相信大家和我思路一样,茅头直指PSON#绿线,为什么插电风扇就转了,说明PSON#有问题直接被拉低了,这个板没有相关点位图,只能拿钢丝刷跟线了,

如图绿线先是通过RN1再通过R1再进IO,实测RN1 330排阻阻值正常,再测量R1这边5v上拉正常,另一头则电压跟绿线一样,尝试去掉此上拉电阻,再测量有5V电压上来了,说明是电阻变值变大导致绿线电压被拉低,因为不知道R1具体阻值,就找了个103替上,绿线电压恢复为4.3V左右,插电源不再自动开机了,关机也能断电了。

发表这个实例不为赚分,不为其它,只是跟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直击故障点,干脆直接 不错

网友:
我们这没你那个刷子,都是万用表这到处测

网友:
去掉R1上拉电阻的同时,相当于5VSB电压测试点断开了IO芯片对应引脚的连接,这时候推测绿线5V电压应该不会产生。

网友:
一招命中   秒杀的节奏 啊       这个应该 就是起不了高低高的跳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488-1-1.html
这里不是点位图吗

饼哥那个点位打不开的,不知为啥中,我是用PCBREPAIR TOOL

网友:
这就是搞维修的,我想问问搞多少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那个点位打不开的,不知为啥中,我是用PCBREPAIR TOOL

我来验证下

网友:
r1  0402  的电阻  是多大的   lz  看了没!

网友:
看样子又是华硕的烂板子。这种板子看到就煤气了

网友:
开机部分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
绿线是什么???

网友:
我遇到关机不断电先换io试试的

网友:
绿线相当于是开启主板处于触发上电状态的电压。

网友:
也就是说是与IO相连的电阻出了问题,造成不能正常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