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无法识别怎么办?

楼主(2015-11-21):
USB键盘无法识别怎么办?

有时我们经常会遇到USB键盘无法识别?插入键盘后电脑检测不到,也不出现叹号设备。原因分析:仔细观察人体学输入设备中有两个设备,通过硬件id确认其中USB 输入设备是鼠标,上面的英文设备实际上是键盘。也就是Windows系统错误的把USB键盘识别为了别的设备。USB键盘无法识别怎么办呢?下面简单介绍下USB键盘无法识别的解决方法。

USB键盘无法识别的解决方法:

  右键选择更新驱动程序---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择---选择USB输入设备---下一步问题解决。

  1. 右键选择HID-compliant device---更新驱动程序;

  2. 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3. 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择;

  4. 选择USB输入设备;

  5. 下一步;

  最终设备管理器重新检测到键盘。

网友:
USB 不识别 只要供电正常 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一般南桥没有问题,可能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