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换CPU背面电容,不小心搞掉一个极小的元件,求助!

楼主(2015-11-21):
三星R467换CPU背面电容,不小心搞掉一个极小的元件,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求大侠指导?

如图中所现,画红圈的地方是掉了一个,上面还有三个了(画紫色圈)。现在能开机,能用,不知道以有什么隐患!焊接又不好焊接,怎么知道型号,如何焊接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

网友:
好像影响不大

网友:
请老师傅来说下啊!多多指教下

网友:
那是颗电容,没什么影响

网友A:
电容    你量下有一端对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    你量下有一端对地吗

我量过,有一端是对地的

网友:
电容一般没有关系,换NEC电容是很容易将边上的小电容撮掉

网友C:
你的烙铁,好像温度不够

网友:
是电容  没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
应该没啥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烙铁,好像温度不够

新手学习中,焊得不好看,不过机子可以正常运行了,烙铁调得差不多365度

网友:
有一端接地的,一般都是电容了

网友D:
我经常 上两个呢,只要保证用个半年就行了,财源滚滚你懂的

网友:
小电容就还好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焊起很吃力,那是个电容不管也没事

网友:
应该是电容

网友:
是电容  不会有影响

网友B:
担心啊,大神们  我看论坛里有很多测电流的,是怎么测的???是根据电流判断的吗??如何判断?
这机修的我头晕,一般你们收客户多钱呀,我报了100多,感觉报少了,快整死我

网友E:
有一端接地,应该是电容,滤波的 ,没有影响
要不你找个图纸看看,就完全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一端接地,应该是电容,滤波的 ,没有影响
要不你找个图纸看看,就完全清楚了

大神    我看论坛里有很多测电流的,是怎么测的???是根据电流判断的吗??如何判断?求教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可不用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我看论坛里有很多测电流的,是怎么测的???是根据电流判断的吗??如何判断?求教

我小白一个,不是大神,哈哈
电流没法测,
你看的帖子是不是 稳压电源上的电流显示啊,那什么待机0.xx,触发后0.xx这种?
和你这问题完全不着边
在论坛上下载图纸,什么原件就清楚了,

网友:
没有关系,,那个掉的是电容

网友:
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F:
路过学习了

1556703174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根号二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电容,不用管的

网友:
如果是电容没关系的

网友:
如果是电阻你要查一下

网友:
那里应该是个电容,你先试下看能不能亮机,能亮机的话就不用管了。

网友:
你搞掉的是小电容  没有影响的

网友:
电容,不上,你直接试下亮机好了

网友:
这个是改的NEC啊

网友:
楼主的焊工有待加强啊,这个电容装不装无所谓

网友:
看看还亮啊,那个可能是电容,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担心啊,大神们  我看论坛里有很多测电流的,是怎么测的???是根据电流判断的吗??如何判断?
这机修的 ...

报100  你也是厉害

网友:
肯定是电容 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影响不大

网友:
是电容,不要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经常 上两个呢,只要保证用个半年就行了,财源滚滚你懂的

两个不怎么保险,我一般4个你真的太那个了,会做生意

网友:
电容来的,没多大关系

网友:
掉那一个小电容,不影响的,放心交机吧

网友:
是下两头有没接地的,有接地的应该是电容,不装也应该没多大事,

网友:
电容吧,一般CPU后很少别

网友:
电容来的,少了也没什么

网友:
是电容  应该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量过,有一端是对地的

那就是电容

网友:
电容,随便找一个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  ,,,,你可以找一个相同大小的电容试试。。。

网友:
量下 与那元件联这,在看图纸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电容比较多

网友:
测是不是有一段接地的  一般一端接地就不太重要

网友:
焊接不过光,不光滑,温度不够还是烙铁不好

网友:
没事的,,,小电容

网友:
你这手工实在不敢恭维啊

网友:
这个是电容

网友:
肯定是电容不用怀疑。

网友:
我是加两个电容在边上

网友:
楼主焊工怎样样 可以焊接上去啊 小电容

网友:
这个地方没关系的,也是CPU供电滤波的,干CPU大电容经常搞掉没事的

网友:
那个没影响,是电容,我有时候换,也给翘掉了

网友:
朋友,风枪直接吹上去啊,这个可是基本功哦,不过应该换电容前焊上去最好了!

网友:
旁边4个小的都是电容掉了没影响 我也高调过好几次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电容!吹上去!大电容用的锡不是好锡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电容 现在能开机吗?

网友:
看有没有接地端不就知道了?一般是电容

网友:
焊这几颗电容最好用风枪辅助加热

网友:
那里是个电容

网友:
电容啊,不用装了..

网友:
电容,我这有一台刚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了
还路过学习了,你学到什么了?学会怎么搞掉元件?

网友:
还是好好练练手工把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容,但你也不会知道它是多少容量的,一定要换就查查图纸点位什么的,确定一下

网友:
有一端接地,应该是电容,滤波的 ,没有影响

网友:
如果开机正常, 这个电容无所谓。
上次修过一个板子, 电容短路,我就拆了,最后屏尽然有雪花。最后折腾了好久, 把拆的电容找个代换了。屏然后没雪花了,

网友:
测一下两端 有一段接地的 就是电容 掉了没什么影响 不过这焊工还带练练啊

网友:
是一个小电容,我也碰掉过,没事的

网友:
在别的板子上也在CPU边上拆一个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可以淘宝找板子对照

网友:
就 是一个电容

网友:
是一个小电容不影响

网友:
那个应该是电容

网友:
能亮机就是电容没错

网友:
搞不清就测对地阻值,一边接地上电容,加点松香焊点好看,你的焊点太丑了

网友:
那是个电容,不装也没事的

网友:
应该是小电容啊,,,不影响

网友:
我记得是电容

网友:
那三个都是电容   应该也是电容吧    如果实在不知道    把图纸调出来看一下就好了呢

网友:
电容,不用上了

网友G:
楼主的焊接水平真是。。。。。。

这个电容全是用来抑制CMOS内部数字电路开启和关闭产生微弱电流的

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如果补焊上去就更好了

你用钳子破坏超级电容的吗?

焊接工艺不及格,呵呵

网友(2015-12-29):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焊接水平真是。。。。。。

这个电容全是用来抑制CMOS内部数字电路开启和关闭产生微弱电流的

初学,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

网友:
小电容一般没影响

网友:
是电容,沒問題的。另外楼主焊锡功夫嘛嘛,还需加把劲……

网友:
测一下,一端接地的话,不用管了

网友:
作用应该不大   看见应该是电容

网友:
今天刚修了 一台  都是小电容 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