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边维修边发贴,DELL vostro3400,待机电压偏高,送图纸

楼主(2015-11-21):
周边店铺送来的一个DELL vostro3400
故障:不触发,待机偏高
先测量对地见图:

3V 5V对地没有问题,其他没有拍。
对地没有问题就上电
实际测量见图:

上电待机就0.12,摸待机芯片RT8205,芯片发烫,直接更换了个51125芯片。
再次直接上电,电流还是0.12··,这个51125芯片是从别的料板上拆下的,应该没有坏才对啊。
示波器,:

测量到3V5V的上管G级的波形电压都不足,下管的G级波形又是正常的见图:

好吧,看来又要从最基础的开始测量了。
先测量各个重要电压,VIN是16脚 19V正常,
开启是通过公共点加电阻测量到只有8.4V,这时候才注意看图纸。:

这个RT8205更换TPS51125的时候这个电阻是不要装的···,无语,我直接上电了,也没看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拆下电阻,
就是PR4608左边这个电阻。有人要问,这不是4608么···,这是排列问题实际这是PR4622。
拆下电阻后,再次看图纸才发现要改的地方太多了···,相当无语

算了,还是找RT8205芯片吧。·就算改51125我手里有没有这么精准的小芯片来提供。
修了一半了,芯片到了我会吧后半部分维修过程也写出来,··

未完待续另外送上图纸一份,需要的来下载吧

网友:
改芯片我最头痛了,还是直接换个好

网友:
哈哈接下去看改了

网友:
这个RT8205更换TPS51125的时候这个电阻是不要装的

网友:
以我看,最好用原先的设计原先的芯片。改的话,麻烦还浪费时间。保持原汁原味就行。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我最喜欢修不触发的机器你懂的

网友:
楼主,后部分呢 期待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