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达G41维修

楼主(2015-11-21):
各大电路供电正常,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时钟芯片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求解答

网友:
换板吧,没得修了

网友:
呵呵 楼上的回复霸气

网友:
有时间可以慢慢研究下

网友:
刷BIOS没有

网友:
G41这样的老古董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有时间找个IO试试

网友:
有CPU复位信号吗

网友:
我觉得你量得不够完全,很多信号都没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