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跑C1反复掉电重启 求助

楼主(2015-11-21):
      一块技嘉GA-G41MT-S2 rev1.3主板 刚拿来时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把串口芯片拆了就好了 以为可以了 哪知道还跑C1反复掉电重启 不插内存档C1不会掉电 也不报警 量内存电压的正常 和这个帖子的问题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1410-1-1.html 他的办法也是过了也不行 换过CPU 内存 刷过BIOS 换过时钟 南桥左边的102 822排阻也换过 就差没换IO了 有谁还修到过 分享一下 求经验

补充内容 (2015-11-25 16:14):
主板已经修好 是北桥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537-1-1.html

网友:
没人修过吗

网友A:
不插内存不掉电,可能问题还在内存工作条件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不掉电,可能问题还在内存工作条件上,

就是不知道哪的问题 插上内存再量内存电压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哪的问题 插上内存再量内存电压也正常

查spd smbdate clk

网友C:
你看主板上有个D17吗,三个角电压多少,正常都不低于2.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主板上有个D17吗,三个角电压多少

已经修好了 是北桥的问题 不过还有谢谢你

网友:
换io试下有效果哦

网友:
修好了是北桥问题 加焊好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537-1-1.html

网友D:
打下内存到北桥之间AD线对地阻值情况,如果为无穷大状态的话,就是北桥虚焊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下内存到北桥之间AD线对地阻值情况,如果为无穷大状态的话,就是北桥虚焊故障。

修好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537-1-1.html

网友:
刷个s2p的bios有时候也能好

网友E:
北桥的问题吧?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桥的问题吧?不过内存

修好了 北桥的问题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故障,桥问题只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故障,桥问题只能试试。。

所以说只能参考

网友G:
主要查南桥,和内存地供电,和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要查南桥,和内存地供电,和时钟

我这是修好了 是北桥问题

网友H:
干北桥。 这个板子修了5 块, 都是北桥虚焊.但是一个月之后又回来了

网友:
串口芯片是哪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干北桥。 这个板子修了5 块, 都是北桥虚焊.但是一个月之后又回来了

一个月之后回来的过保了 没关系 就怕过几天就返修回来

网友:
键盘鼠标口边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之后回来的过保了 没关系 就怕过几天就返修回来

记得又一次一个客户的板子半年多的时间   我修了三次, 都是北桥虚焊,   每次都是过了保一个多星期.第一次跟他说了不要回去死劲看电视玩游戏之类的, 他不听,结果~~~~~~~~~~~~~~~~~~~~~~~~~

网友I:
查内存工作条件,还有就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内存工作条件,还有就是BIOS。

修好了      北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记得又一次一个客户的板子半年多的时间   我修了三次, 都是北桥虚焊,   每次都是过了保一个多星期.第一 ...

那你不是收了三次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哪的问题 插上内存再量内存电压也正常

加焊 还是 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不是收了三次的钱

呵呵呵,知道了就不要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干北桥。 这个板子修了5 块, 都是北桥虚焊.但是一个月之后又回来了

加个小风扇 能顶上半年不!

网友J:
再来一个,分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再来一个,分够了

灌水赚分 小心被版主禁言

网友K:
AMD一般电压正常都是直接搞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K:
AMD一般电压正常都是直接搞北桥

搞北桥的很少碰到 的是搞南桥 或单桥

网友:
啥话不说赞一个

xtk0707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怎么哥思路, 打到空焊了还是直接干的

网友:
北桥虚焊了 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主板的北桥不应该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
北桥 加焊OK

网友L:
应该是sda或者scl不正常,找相连的小八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sda或者scl不正常,找相连的小八脚

修好了 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M:
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修好了 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吗。

网友M:
哥哥是打到空焊了还是用了绝招,直接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哥哥是打到空焊了还是用了绝招,直接加焊的

直接用风枪加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是北桥的问题

是加焊了还是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加焊了还是换了?

加焊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我的是反复上电不亮。。没复位没时钟。。时钟开启供电都正常

网友:
跑C1更是麻烦

网友:
技嘉板 跑什么的麻烦

网友:
bios问题多,

网友N:
第一次看到北桥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第一次看到北桥坏的

还没坏 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请勿灌水 谢谢

网友:
风神一笑 -4 严禁版块,警告三次,三次后还是一样直接禁.
梦幻、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原来最后是北桥不良,学习了

网友:
我现在有片一样的主板 用客户的CPU 跟你一样重启  用我的430的就没问题 有显示 都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O:
这北桥是虚焊了还是坏了,英特尔的北桥还真没有修道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北桥是虚焊了还是坏了,英特尔的北桥还真没有修道坏过

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各种情况排除了, 只有干桥啦

网友P:
技嘉的822不容易坏,应该是bios的问题,技嘉bios不好刷,多找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技嘉的822不容易坏,应该是bios的问题,技嘉bios不好刷,多找几个

修好了 是北桥虚焊 加焊好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是北桥虚焊 加焊好的

技嘉北桥坏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P:
技嘉北桥坏不多见

说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