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和我一起来做U盘 SSD硬盘大家一起来围观

楼主(2015-11-21):
首先说明为什么要自己动手做,意义何在,
自己做的盘选的都是真实材料做出来的 ,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要比TB买的实在的多了,但是没有性价比,
关于量产问题,请大家参见这篇帖子吧
谈谈U盘量产和U盘数据恢复问题
手上2.0U盘太多了,速度上实在无法仍受,正想做些3.0的做点MAC 苹果系统来用,苹果系统实在是坑爹,年份不一样要求的系统都不一样,客户要求双系统的时候就要多准备几个U盘了,有的特殊的机型就要准备特殊的U盘,有的安装时没有鼠标,有的进去不能任USB等等,
进入正题:
超级小的3.0u盘,主控是IS917的,正好做几个8G的够用,先来焊接闪存,闪存型号MT29F64G08CBABA,开始找的I9F64B08CBAAA的,结果不支持这个型号的,有重新换下来用ABA的,没想到这主控这么挑

焊接就不说明了,大家都知道 拖焊

焊接好了后开始连接电脑,本想4个一起量产,结果笔记本供电不足,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来了
一般焊接好了以后不需要手动选型号,自己就能正确识别了‘

测试下速度,虽然3.0的但是只能贴单面的不能做成双通道的 速度上只能比2.0的快一些,
这样也行了,这几个直接做成苹果专用的WINDOWS7盘正好

下面这个是双面的IS903的主控板,双通道的最大8CE,开始不知道我这个芯片是单颗8CE,贴一面可以正常量产开卡,2个上去直接不认了,反复测试单颗都没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都是BGA封装的没什么意思,单颗32G,只能贴一面,速度上肯定也快不到哪里去,贴上之后测了下就全拆了。顺便每颗都擦除了下,给后面做SSD做准备,上下焊接过程,文字就省略吧

网友:
新手和我一起来做SSD篇

之前一直做U盘,什么样的主控的都做过,但是做固态还是头一次,以前买的固态板子太渣了一直没用过,手上这型号的芯片也是确认过别人用板子做成功 下手主控板的,所谓知彼知己方能百战百胜

确认好了以后,开始淘板子了。卖这些东西的没几家 ,特意选了个512M缓存的有些贵

最后最终选择东北一家,主要东北人爽气
双十一没办法 快递这个比给力呀,都到了2天了还不派件
板子到了迫不及待地上芯片,BGA的,新板子是没上过锡的,搞过笔记本闪存的都不在话下 ,很快上面贴好了

两面都贴好后,开始按照说明跳线,
店家把板子的原件位置图和条线方法都给了,
其实板子上的默认都是2CE的,上面的电阻0偶都已调好,我这个是8CE的只需要改动位置就好了,开始没看明白,以为8CE的还要在跳,笔记本主板上拆下0欧姆电阻,全部补在8CE的位置上,

下面开始准备工作,连接好转接卡和开卡工具,开始开卡,数据线连接好电脑上,关键时刻,电脑能正常发现新硬件,证明板子是没问题了

下面开始交给软件部分了
这软件打开后,进设置眼睛都花了 这么多地方改设置什么 还好以前做U盘都是默认,这些都先不管他,默认下看看

开卡的时候一直出现错误。换了几个版本的工具,再看芯片选择就没我这个芯片的型号,难道论坛搞错了 ,更本不是这个型号的,没办法只能求助卖家了,卖家人还真不错,不厌其烦的一直帮我解决问题
CE里面识别不对,原来是我在设置跳线的地方搞错了, 应该把2CE的跳线全部去掉,,都去掉后,再看CE里面都已经识别对了

还没有成功 楼下继续观望

网友:
接楼上继续

这次选芯片的型号,按着卖家说的Aout后弹出来个对话框,英文不懂,以为在报错那,原来是有三个匹配的让你选择,

设置好后,继续开始开始,但是依然报错
好吧 很想把你写完,,,但是提示我今天无法上传图片了,只能明天继续了

网友:
这个工具都是英文的,看不懂窝,

网友:
好强啊, 虽然看不懂, 但还是佩服啊

网友A:
非真大近,还不如买一个块 也没多少钱 二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真大近,还不如买一个块 也没多少钱 二手的

买的没有做得好

网友:
这个SSD 做得也太多事了呀

网友:
LOU 赶紧续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没有做得好

想你这样 ,不上工厂做工就亏了

网友:
好强大哦。赞一个。

网友:
好强大哦赞一个!

网友:
接楼上继续。
CE
都识别了,但是继续还是依然报错,都是英文依然不动,还是求助卖家,卖家还真是够有耐心了

直接上图吧

接下来依然出错,按卖家的改缓存512,因为我买的是512M的

继续,擦除芯片,按卖家提示勾选此项

但是还是出错,还好卖家又给了心提示,R23位电阻去掉,因为闪存是TOLLGLE的,只知道什么意思,反正按卖家的做没错

\
这次在点开始不报错了,一路下去,直到PASS 这心情这个紧张呀
到此结束,下面开始测试速度怎么样了
用DISK进行格式话

格式化中

完成后在系统下面进行下测试,我电脑比较老了 WINDOS10系统,电脑里面是128G的固态,牌子好像是威刚的,先测下自己的速度

下面是刚做好的另外一台WINDOWS7电脑的测试 写的速度明显大不一样呀

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卖家的帮助 盘做的很顺利

网友:
楼主好手艺。is903和sk6221是两个主流DIY3.0主控。8月份在数码入了个903的64G 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