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11-21):
港版,苹果6plus有2g信号,没有4g信号怎么修,进水机,大神们指点一下...
苹果

网友(2016-07-20):
这应该是射频电路上的故障! 检测天线开关和 芯片 的供电,进水机子容易短路,直接影响供电

网友:
这应该是射频电路上的故障! 检测天线开关和 芯片 的供电,进水机子容易短路,直接影响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