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350-T45 屏暗 小修

楼主(2015-11-21):
品牌:神舟  机身型号:优雅A350-T45   板号:图1  故障:屏暗
维修过程:客户送修说不显示,拆机发现内存没插好,运气不会这么好吧,马上把内存拆下擦下金手指装上后开机屏暗,以前在论坛上看过这个系列的屏暗故障,修的也是很复杂,改板,飞线之类的,觉得太复杂了。拆下主板后先测量了下升压电路供电的保险,测得改保险无穷大,肯定不正常,上电测量保险前端电压18.5V后端0.75V,此保险损坏了,没着急换保险,怕后端有短路就先用万用表测了下,果然测量后端真是接地的,往上继续测量升压电感、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和(升压芯片1、3、5、6脚)都接地。到此大概判定故障要么就是升压电容烧坏或者升压芯片,先把升压电容电容断开测量不接地了,马上料板上拆了个电容和保险换上测量,不接地电阻值正常,上电测量前后端电压18.5V,马上接屏再次开机还是屏暗,有点郁闷了。换个升压芯片试试看吧!翻了下芯片百宝箱刚好还有2个
d6583升压芯片,马上换上,处理好焊盘后上电测试屏终于是亮起了。换芯片后的图片2。全程维修30分钟,没图纸的机子备份了BIOS,希望能帮到大家。

神舟优雅A350-T45 原机读取OK.rar

网友:
还有百宝箱背光升压芯片坏的也很多但我这修好没两天就返修了祝你好运咯

网友:
这个屏的升压在主板上   屏有检测信号  检测不到屏也会暗屏的

网友:
简单,明了,下次碰到也能修了

网友:
思路清晰快速修机

网友:
照片加文字说明很清楚

网友:
文字与图片插播分开 断开会更好 不然一片字 看着有点晕的哦

网友:
楼主用心了 图片都加工过了 给你加分 忘以后再接再厉 迟来的分 哈哈

网友:
不错,上次修过,实在不想法芯片,直接改了

网友:
此板无图无点位,论坛大都是改高压,楼主算是精修了

LED升压这块知道的人真这么少吗

网友:
asus的主板很难搞

网友:
是的 图纸没有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