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不定时掉电 怀疑。。。。。。。

楼主(2015-11-21):
待机 3 5V电感      触发以后 3V与5V电感波形不一样 麻烦同行们指点一下 下面是自己画的波形图

网友:
这个5V明显滤波不良吧,换掉滤波电容看看。不知道说得对不对,高手来意见下。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的  一样 之前怀疑待机芯片  换了一样

网友:
有示波器 应该好修吧  看看供电管或者这个芯片各脚测测 或许有发现

网友:
测上管G电压是不是不够,有波打波看看,升压电容。。。。。如正常换上管。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A:
上下管G极波形也不正常  上管G 0.4V  下管5.32v

网友:
从波形中可以看出是5V输出滤波不良,排除后级相连滤波电容不良就是G级工作电压异常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G极波形也不正常  上管G 0.4V  下管5.32v

应该是保护了,下管持续导通,你查查反馈是不是正常

网友:
貌似我以前量过这个波形好像是这样的吧

网友:
这个现象修好了没有,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只有个这个 别的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给你答复

网友:
我有一台自动触发 0.18掉电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修好了么  。等着看结果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了,下管持续导通,你查查反馈是不是正常

同意是保护了  查反馈和自举

网友:
我有台一样的 没搞好哎。。。不定时掉电。。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一定是这儿的事,没开机轻载没事,和开机后模式不一样的,波形也不一样,可以先排除温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