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插cmos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5-11-21):
笔记本N4030,有待机0.013,插cmos电池不触发,拔掉coms电池通电第一次自动触发上电亮机,再拔掉电源通电又不触发了,BIOS刷过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应该是桥RTC几个参数有拉低了,

网友:
EC供电 条件都查看一下, RTC电路   开关是否有3.3电压

网友:
开关有3,。3v

网友:
开关上有3.3v

网友:
按照不触发来修  查下RTC部分

网友:
和BIOS有什么关系,查开机触发电路啊,查南桥的待机电路

网友:
二修机,之前动过BIOS

网友:
已经修好了,南桥虚焊/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拔了电池就可以开,亮机了都居然还有几声报警,后来也是换南桥好的,估计是南桥里的RTC相关模块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