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缺色

楼主(2015-11-21):
最近遇到一台ACER4752G的机器缺色。之前以为是屏跟屏线的问题换了片还是一样的,屏线也换了新的还是一样的缺色。不知道哪位有遇到过么。指点下
ACER

网友:
是不是显卡 或者南桥坏了南桥的可能性 大些

网友:
通病 桥坏了

网友:
屏和屏线都排除了,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打下三色的阻值,

网友:
南桥跟屏都有问题 通病 屏烧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量下LVDS线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