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七彩虹MCP ALO BIOS不能保存,大家看了大家在3分钟内能修好

楼主(2015-11-21):
刚才同行拿7片主板来都是不能保存BIOS设置的,这样的问题我想师傅们都会说是电池没电,换电池就好,如果这样那为什么同行部自己换电池要拿过来修呢,问题下面给大家解释,也是通病一列!
台式主板不能保存BIOS大部分是RTC电路问题,我们都会开始查询RTC电路是否有问题,要是没问题那肯定是电池没电,但是我接着7片主板的电池拆下来测量都有3.2V电压,这说明是会漏电,这个问题不在RTC电路问题,也不在电池旁边的三极管问题!是电池巢的问题

因为巢会导致漏电原因出在电池的负极旁边的稳压管子,正常板子上的稳压管阻值是532【确认测量过4片同样号的板子】二我这7片这稳压管阻值要么无线大 要么直接相通和对地!直接吧这个稳压管跟电池巢换掉就行

坏的巢!换掉经过测试,稍微等了班小时再去试机看是否能保存,确认可以保存了。下面就直接吧其他6片板同样换掉测试,OK 这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A:
如果都是 可以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 可以算通病

我上个月修的板子还有三片一样问题,根据这样修 刚才都修好了 华硕 G41  映泰G31 跟戴尔品牌的主板

网友B:
这里电池座出现故障的话,本身正极弹簧片接触点对地阻值也会出现偏低状态,其中稳压管一端推测是有连接电容接地工作的。

网友C:
我有片联想的AM3迷你板,狂漏电,座子换过,旁边的三极管,电解电容都换过,我得找出来看看旁边有没有这个管子,楼主说的是旁边那个红色的二极管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里电池座出现故障的话,本身正极弹簧片接触点对地阻值也会出现偏低状态,其中稳压管一端推测是有连接电容 ...

有片主板没有偏低,。但是也是换掉巢跟稳压管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里电池座出现故障的话,本身正极弹簧片接触点对地阻值也会出现偏低状态,其中稳压管一端推测是有连接电容 ...

稳压管本身损坏的同时,这里也会影响主板电池座正极弹簧接触片的正常对地阻值,不过拆电池座要费不少功夫和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片联想的AM3迷你板,狂漏电,座子换过,旁边的三极管,电解电容都换过,我得找出来看看旁边有没有这个 ...

对,就是红色二极管编号标识为D1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片联想的AM3迷你板,狂漏电,座子换过,旁边的三极管,电解电容都换过,我得找出来看看旁边有没有这个 ...

是啊这个管子,要是没有就是另一种的管子,你可以测量阻值,正常时5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本身损坏的同时,这里也会影响主板电池座正极弹簧接触片的正常对地阻值,不过拆电池座要费不少功夫 ...

拆巢最多2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这个管子,要是没有就是另一种的管子,你可以测量阻值,正常时532

这里532欧姆应该也是电池座正极弹簧接触点的对地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红色二极管编号标识为D16。

麻烦帮我看看,我这个没这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帮我看看,我这个没这个管子,

没有这个管子的话,电池座一般与旁边限流电阻相连,测量下本身内部阻值有没变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麻烦帮我看看,我这个没这个管子,

你这种情况一般电池座旁边的滤波电容漏电短路也会导致,可以跑下线路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一般电池座旁边的滤波电容漏电短路也会导致,可以跑下线路就知道。

我说了你别笑话,这个板在我这放了两年了,旁边的三条腿管子,那个点解电容,贴片电容我都换了个精光,坐也换了,坐对地值是630左右,我用表真扫不到他连什么东西装个新电子就是OK板,大概一个月就漏光,之前送修我塞个电子进去,二次返修我发现电子没电了又塞个进去,第三次我就不敢了,怕机主砍我,换了板,这个在我这躺了两年了

网友:
这里电池座工作电压为0v左右的同时,推测跳线帽工作电压也不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了你别笑话,这个板在我这放了两年了,旁边的三条腿管子,那个点解电容,贴片电容我都换了个精光, ...

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片主板没有偏低,。但是也是换掉巢跟稳压管好的

没有偏低的话,推测应该是稳压管本身内阻变大造成电池座工作电压偏低。

网友E:
DC问下,我有个主板,关机不拔电源线,下 次开机就正常。
如果关机后拔了电源线,开机就提示CMOS错误,需要进BIOS重新设置才能正常开机。进BIOS设置时,查看时间却是正常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我单位正好有一台机子这样,周一去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DC问下,我有个主板,关机不拔电源线,下 次开机就正常。
如果关机后拔了电源线,开机就提示CMOS错误,需 ...

建议检查下跳线帽和CMOS电池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DC问下,我有个主板,关机不拔电源线,下 次开机就正常。
如果关机后拔了电源线,开机就提示CMOS错误,需 ...

这种情况跳线帽插反也会造成。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不过还是RTC电路故障。

网友:
强烈滴不赞同电池仓漏电的这个观点,我估计客户会返修回来,最多一星期,您信不信?
另外,D16的可能性倒是大些。建议再仔细判断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C问下,我有个主板,关机不拔电源线,下 次开机就正常。
如果关机后拔了电源线,开机就提示CMOS错误,需 ...

这明显是RTC线路有断线或者接错不良的现象

网友:
这里电池槽漏电原因可能就是所谓相连的d16稳压二极管短路击穿引起。

网友:
电池槽漏电除非是本身正负级弹簧片之间接触点直接相通导致,拆下来测量的话。

网友:
电池槽时间长了正负极弹簧片氧化有可能的,我一般先用刀片刮一下,再测量电池电压。

网友:
正负级弹簧片氧化的话,容易造成正负级测试点阻值变大,从而拉低电池工作电压。

网友F:
大婶里功夫越发炉火纯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明显是RTC线路有断线或者接错不良的现象

大侠出手果然厉害,以下就确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婶里功夫越发炉火纯青了。

你才大婶。。。有你这么说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才大婶。。。有你这么说人的啊

看到美屡,,一激动,,打错字了,,是大神。。

网友G:
漏电,电池还能3.2V?

neco -2 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漏电,电池还能3.2V?

电池3.2V是拆下来测量到的电压值,不受插槽本身内阻变化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漏电,电池还能3.2V?

电池3.2V这里可以理解成本身空载输出电压,装上电池槽的时候,会受到相连D16稳压二极管本身内部存在压降的影响,会比正常值稍微偏低。

网友:
不错,保存不了,要么电池没电,要么RTC电路漏电,不然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H:
问题是二极管还是电池座子?  座子塑料的不会漏电吧

网友:
问题是d16稳压二极管短路击穿引起的电池座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二极管还是电池座子? 座子塑料的不会漏电吧
电池座本身故障一般是虚焊引起多。

网友:
漏电了。。。厉害。。。这个现象经常出现。。

网友:
电池座漏电简单来说就是正负级测试点阻值短路。

网友:
电池座不可能漏电的,如果电池没漏液的话,根本用不着换。你拆下来的电池座要用万用表打着漏电,我把它吃了!

网友:
电池漏液情况还没有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