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公寓二级路由器连接问题,等高手

楼主(2015-11-21):
怎样避免因二级路由器接LAN口而导致的网络瘫痪:
       公寓里面有个TP-LINK R4238双WAN口路由器,给给个房间分配一个PPPOE账号,正常情况下网线接到各个房间的路由器WAN口,设置成PPPOE就能正常用了,但是就是有一些手贱的人(XX)把网线插到自己路由器的LAN口,从而导致部分用户获取的是XX路由器的IP地址而不能上网,官方给的方法是,关闭主路由的DHCP,手动给每个二级路由器设置IP,并绑定MAC地址。我想问有没有其他什么简单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跪求大神支招

网友:
用拨号的,DHCP不影响吧,个别房间差错了,自己房间上不去而已,除非2级路由WAN口设置DHCP的,拨号不会影响

网友:
现在新路由器 二级路由器随便插都没事

网友:
你总路由肯定是再经过交换机连接到各个房间的吧,交换机用带端口隔离的楼道交换机就行了,或者做V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