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C换电源板以后问题有点怪,求大神些解释

楼主(2015-11-21):
显示器型号:SANC 997CM  19寸宽屏  故障现象:不通电
    先说明一下,以前就修笔记本和台式机(显示器接到就尽量修,修不好就换板,换灯管也不是很熟练,焊灯管的地方用热缩管弄好后,搞的不漂亮,导致装的时候就不是很好装)
    拿到显示器后,直接拆机,拆开看电源板(双灯管的)一个色环电阻四环炸了,两个小电阻炸了多少的已看不清,MOS管穿了,没有色环电阻换,也不清楚小电阻是多少的,就直接在网上订了一块,运费一共20.5,,过两天板子到了,拿到一看是四个灯管的一体板,先试一下吧。通电能亮,显示LOGO,然后一下就黑了,用手电照也有图像,以为是灯管问题,拿别的好屏灯管也点不亮,怀疑电源板高压有问题,即问卖家试过没有,说试过。然后看了这个电源板和之前的电源板上面的芯片差不多,小型号不一样,就把这个板子上的东用在之前的电源板上,换好了后通电,保险烧了,鼓捣了半天也没解决,重新网上买了一块。
这次是两个灯管的一体板,装好了后通电,屏闪了一下,就四角闪了一下,LOGO也不显示,,把VGA线接好,用手电照一下有图像,又问一下卖家有没试过,卖家说试过。。。。换好的屏上去也是一样,短接ON/OFF和5V灯管也不亮,,搞的头都大了,,本来没怀疑过灯管的问题,都搞的去试灯管了,,用了两根新灯管试,亮了,,但是很暗,,就好像半根灯管亮一样,咨询一下卖家,,卖家发了个程序让我刷刷,他说这个电源板好像有这方面的问题,,把屏型号发给他,程序发来刷,程序芯片取下来不能擦空,另外一个驱动板上找了个芯片,这次能刷上,,试机能点亮,就是开关键和加减不能用,这个就不管了,先试机。。

网友A:
以前 修笔记本 和台机
  应该都是高手啊、。
咋 这电源板修的那么 纠结!

网友B:
电源不就是管个供电 ,程序 是管理芯片的信号的

网友C:
WIN10???
怎么感觉你那个图像是倒得啊、

网友D:
电源板简单啊,比笔记本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 修笔记本 和台机
  应该都是高手啊、。
咋 这电源板修的那么 纠结!

显示器修的少,学校学的时候教的CRT,液晶就教修过一两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就是管个供电 ,程序 是管理芯片的信号的

显示器修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
怎么感觉你那个图像是倒得啊、

嗯  win10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简单啊,比笔记本好修多了

像你们这样修多了,肯定觉得电源板好修,电源板上电压高,每次弄的时候还担惊受怕的

网友F:
显示器和笔记本或者主板,个人觉得显示器修起来要简单些吧,主板和笔记本才费脑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像你们这样修多了,肯定觉得电源板好修,电源板上电压高,每次弄的时候还担惊受怕的

修电源是所有维修的基本功,必须掌握.....

网友H:
有些显示器不见得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你们这样修多了,肯定觉得电源板好修,电源板上电压高,每次弄的时候还担惊受怕的

电源板电压搞修了,上电测试后还是有问题,可以拆下来用灯泡放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显示器不见得好修

lz   妳的名字 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I:
这个问题是程序引起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器和笔记本或者主板,个人觉得显示器修起来要简单些吧,主板和笔记本才费脑壳

修的显示器少了,,以前也没学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电源是所有维修的基本功,必须掌握.....

就是啊,我是边修边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显示器不见得好修

这种问题给师傅些修就好修了,,给我搞了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是程序引起的吗  》》》???

我也是感到奇怪,,为什么换了电源板还要刷程序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换上去的电源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