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I电源板输出电压高

楼主(2015-11-21):
各位大虾,我遇到一台W1934SI电源板输出电压高,看电路板上标识5V电压,我用万用表测得电压在9-11V之间波动,大虾们帮我分析分析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电压高,查下反馈电路啊~~~

网友:
找不到问题的话直接换板吧!

网友:
检查反馈电路,和芯片频率设定脚

网友:
你测试的时候是空载,还是有负载, 如果空载电压高点正常,有负载就有点不正常了

网友A:
楼主的板子主控IC 是何型号?.....

网友:
电压不正常先查反馈电路

网友B:
输出电压不正常查反馈电路!

网友:
额外飞个5v过去看看

网友C:
主控IC  什么型号    看来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板子主控IC 是何型号?.....

电源的IC是TOP246,懒得修了,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IC  什么型号    看来得换了

那个5V的电压从变压器出来就电压高了我直接换板,懒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不正常查反馈电路!

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人首先会考虑反馈电路,实际上滤波电容失效也有此现象。

网友:
电容 光耦主要检查

网友:
电压反馈的问题

网友:
反馈电路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