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信号怎么找

楼主(2015-11-21):
对于小白来说有没有好的方法查找开关到EC的信号

网友:
你直接开关那信号追过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A:
如果真的想找的话,建议每个代工厂的板子都从开关根据信号名称自己反着找,对着板子炮线,就那么几个厂家的,跑完了记下来,真弄下来没多少,这个我就不发了,避嫌。

网友:
图纸都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想找的话,建议每个代工厂的板子都从开关根据信号名称自己反着找,对着板子炮线,就那么几个厂家的 ...

言之有理啊

网友:
on/off 就可以搜到

网友:
开关到EC的信号就这么几个,ON/OFF  PWESW#  DNBSWON  PWRTN

网友:
我要说的,楼上几位都说完了

网友:
图上117脚就是啦

网友:
117P是发到南桥的   41P是开关到EC的

补充内容 (2015-11-22 16:27):
看错了  是32P

网友:
32脚是开关到EC的吧~~~~~~~~~~~~~~~~

网友:
不好意思,同意楼上32p才是开关到ec,117是ec到桥

网友:
常见厂家就那几个名字。实地书本最后一页有~

网友:
各个厂家,的开关信号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是 32 pin

比的机器 简答就是按照开关找到EC就OK
经验多了记住常见开关信号 可以直接看

网友:
按理说开关的线是直通I/O的吧,然后一个3V上拉

网友:
开关到EC的信号?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你是指开机的信号引脚吗?

网友:
从开关接口那里找,PWR_SW#  DNBSWON  PWRTN 这几个信号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的方法,不同的EC有不同的开关引脚位,有的是直接到接口有的是经过一些转换元件。接触时间久了你自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