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X58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5-11-21):
菜鸟的我又来求助论坛高手了......
主板是V星X58 PRO E 的,版本VER3.1
本来开机用的好好的,因为又事出去了下就让它挂机,办完事回去电脑关机了,按开机键没反映,检查电源显卡这些最后确认是主板问题了...

IO型号F71882FG
求指点....

网友A:
开机针待机电压只有0.03V明显是偏低的,正常是3.3或5V,不是IO拉低就是中间相连元器件出现漏电故障。

网友B:
看看待机电压正常不,正常查开关针的高低高有效跳变到io的引脚没,如果有看看rsmrst#有没有高电平,如果也有就看看io发给南桥的高低高跳变有没有到南桥。如果也有的话看看桥有没发出slp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待机电压正常不,正常查开关针的高低高有效跳变到io的引脚没,如果有看看rsmrst#有没有高电平,如果也 ...

一头雾水

网友C:
这个问题好象很简单,就是开机电路问题。
开机针电压低,查从PS-ON到开机针的线路

网友:
台版没有图纸很难秀啊!

网友:
找io的pdf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还是IO那边问题

网友:
台式机没图纸  加焊EC看看   要么就老老实实的查把

网友:
开机针打值并跑线找到上拉电阻 不是电阻坏 就是IO拉低

网友:
待机条件都没满足吧,如何谈触发

网友:
查下IO芯片图看看

网友:
按照开机时序上去查开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待机电压只有0.03V明显是偏低的,正常是3.3或5V,不是IO拉低就是中间相连元器件出现漏电故障。

Q67的7.8脚没3VSB只有01.03V
C691的一端5V一端只有0.03V
短接C691可以开机

网友:
恩,,开机针没电,就跑线路吧,,3VSB没有,,也可能是低压差稳压器问题,,找找看。

网友:
X58R的主板还同有修过呢?你查下图纸啊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待机电压只有0.03V明显是偏低的,正常是3.3或5V,不是IO拉低就是中间相连元器件出现漏电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97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待机电压正常不,正常查开关针的高低高有效跳变到io的引脚没,如果有看看rsmrst#有没有高电平,如果也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97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好象很简单,就是开机电路问题。
开机针电压低,查从PS-ON到开机针的线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9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