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不加电

楼主(2015-11-21):
哪位修到过X550C的主板,这款主板应该是先出5V的,故障是:待机时0.001按开关电流到0.030, 电压都不出,
用热风枪吹3  5V供电,插电源5V出,待机变为0.1,然后加电一切正常。换了3 5V供电,用半个月又出来同样的问题。
有修到过的朋友提醒下。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 有个排阻容易坏 不记得是哪个了 你到坛子里搜搜  是通病

网友:
我找了半天,没有关于这款主板的通病

网友:
好牛叉啊啊啊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芯片周围的元器件测量下

网友:
这个是新板子,还没修到过了

网友:
是不是采用BQ735或BQ25A的充电芯片,此板保护隔离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BQ25A的,但是这个能加电,跟保护隔离关系不大吧

网友:
修到过几次  都是BIOS

网友:
这个要用示波器打下波  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
店里刚好有一块,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清清灰就好了

网友:
待机0.1明显高了,即便能触发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又定了一个3  5V供电,现在待机时0.003,能开机,估计是原来换了芯片有问题
只有再试试

网友:
修到个不触发的 是AC_IN_OC#高电平 他是受充电芯片ACOK控制的 换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了,但是跑到0.3南桥发烫

网友:
5v滤波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