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K主板报错

楼主(2015-11-21):
哪位朋友见到过这种报错,怎么解决,求教!

网友:
换电源 试试

网友:
建议也是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
换了不行, BIOS里检测5V高了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电源换了,BIOS刷了  ,USB跳线弄过了

网友:
查io5v电源

网友:
把电源拆下来,看看+5V输出正常吗?

网友:
5V输出通过2个电阻分压送给EC作为电源电压检测,查这2个电阻阻值是否异常。

网友A:
有个和你类似的故障,你参考一下,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http://www.91xiu.com/thread-407296-1-1.html

网友:
如果只是监控芯片检测问题,可以屏蔽。或者就修吧。

网友:
加油楼主,修好说下

网友:
这个很简单

网友:
进BIOS把供电检测关了应该行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i/o温控出问题了重点查i/o旁边5v转换的电阻一般有2个(有一个接地的)。可以用热风枪加热下i/o旁边的电阻。如果正常不报错了一般是电阻变质了。要换掉要不然冷机了还会报错。

网友:
LS说的很对……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建议,我把两个电阻都换了,一个10K的对地,一个43K的,现在测试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和你类似的故障,你参考一下,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http://www.91xiu.com/thread-407296-1-1.html

这个帖子本论坛也有一贴,不知道是哪个论坛转载,哪个论坛原创?

网友:
电源检测有问题

网友:
来学习一下,现在的板子各种检测,谢谢楼主的故障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