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无CPU供电直秒 G41MXE

楼主(2015-11-21):
大家好 好久没发这些了 大家还记得我吧 好了 不多说了 转正题 客户今天拿了一块富士康G41MXE主板过来无CPU供电的 我在打游戏英雄联盟 忙着打机呢 叫客户放下 我说要定配件 这种CPU供电比较特别 过了一会客户把主板放下 人就走了 我游戏也打完了 看到这主板没图纸没这种CPU供电 我还是没放弃 以我维修4年的经验这主板都修不好 不服 就人工查电路板 问题来了 查到CPU这边有一个Q32没电压输出 后来就把这个Q32插了 马上跑马 有显示 我觉得这是通病来的 我很久以前也有维修过 但时间太长了 忘记了  这主板这样就搞好了 谢谢

网友A:
我也修过一次 没开启

网友B:
打游戏的时候顾客来的真不是时候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过一次 没开启

是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游戏的时候顾客来的真不是时候 啊

对啊 打游戏的时候没心情搞东西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个一样故障的机子,更换Q32后正常亮,关机在开CPU电压又没了,拔掉CPU风扇开关机就正常,

网友:
Q32是控制开启的三极管么

网友:
我嘞个去哦   能不能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