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索尼HSW131-T 主板

楼主(2015-11-21):
求一片山寨索尼HSW131-T主板  有货的请联系  QQ1171310528

网友(2016-01-14):
你这什么故障呢

网友(2016-03-22):
能把 BIOS 备份出来 分享一下吗?

网友:
坏的有一张。。。。通电不亮。

网友(2016-06-28):
我要 BISOS 手上这台好几天了。。没动

网友A:
我的也是,开机有灯亮,电流不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开机有灯亮,电流不动呢。

少电压不  机器有没有进水腐蚀   这样的机器 好修啊

网友(2016-08-02):
我的待机0.027 按开机键电流没有反应,3V 5V 都有,

网友B:
我的查出结果了,CPU 坏了, BIOS电池电路 D1 短路

看一下你们的D1 短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查出结果了,CPU 坏了, BIOS电池电路 D1 短路

看一下你们的D1 短路否

谢谢  我的也是CPU坏了   客户放弃维修了

网友:
我的也是D1对地  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