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装的WIN7的登陆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楼主(2015-11-21):
整机苹果的机器:没有光驱的,只有WIN7系统(没有苹果的系统了),现在WIN的登陆密码忘记了(请问怎么弄呀)

还有就是这款机器是按什么键进那个多选硬盘的界面(这个界面我不知道叫什么,应该是BIOS吧),现在我就是想引导U盘,普通的机器都是按这个:

我这个机器按了没反应的直接进WINDOWS了:

怎么弄呀,我想用PE来解掉却不知道按什么键来选着U盘启动?
就算我想装系统也不行呀,没引导的界面呀?
在线等。。。。。。。

网友:
机器的型号在最后那张图,我忘记写了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加FN试试。或者换个键盘?

网友B:
应该按主OPTION,就会有选项

网友C:
换个USB键盘,按“ALT”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USB键盘,按“ALT”键

我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按主OPTION,就会有选项

不行的,没有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加FN试试。或者换个键盘?

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支持下,也要学。

网友:
   键盘是不是还了,你外接个键盘试试呀

网友:
进入苹果系统 移除W7再重做系统

开机 OPTION 是可以选择的 你多试试

网友:
一般的优盘应该是不能启动的,要用苹果专用启动盘,然后开机长按OPTION键,直到出现电脑启动项

网友:
“啃一口”的USB启动盘只能是FAT32格式,它不认NTFS。

网友:
你最好找台有“豹子”系统的“啃一口”,用它制作启动盘试试。

网友:
进不去系统引导选项,刷下BIOS试试把,

网友:
U盘做成UEFI格式试试。

网友:
按理说win7的都应该能绕过去啊

网友:
这样说来就是你刚开机的状态下没法切换系统么,现在做的启动盘一般不认

网友:
只有那种可以用PE给苹果装win7的那种启动盘才行

网友E:
开机按option+R+command+P试试

网友:
看看淘宝上有没有卖苹果的u盘

网友:
用PE里面的越狱系统密码的工具越狱啊……

网友:
我给你推荐个方法,但必须是双系统,MAC下,用工具读写NTFS分区!windows系统里的OSK替换掉,变成CMD命令行,然后,添加账户到系统,之后提升权限就ok了!最后进系统删除这个新建账户,改下密码就行了

网友:
在重做系统呀

网友:
如果有硬盘拆出来装,如果是贴片的那种,你试试联网回复MAC,,开机按住command+R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长按OPTION键,开机就按

网友:
苹果机应该是没有BIOS的,我记得是按三个键,一个shitft和一个开关按键还有就是那个什么OP什么的键,百度上有的

网友:
教你个简单的方法了,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别的机器。再PE进去就能解了啊

网友:
按菜单键不是会出来选项吗直接U盘PE,再进支持苹果分区的可以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那就把硬盘拆下来,解开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按option+R+command+P试试

这个是放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