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0C 开机不触发电流0.003A

楼主(2015-11-21):
故障: 不触发电流0.003A ,20V电压不能到公共中点电压。中点电电压只有18V. PU401待机芯片EM=.. 有线性电压3V,5V已出来了。1脚 6脚 的EN 开启电压没有。问题是现在EC的供电脚全部没电到,EC的3V电压供电脚要经过PQ408管导通才能有电,网上下载的图纸不齐全只有部份找不到PQ408这个管子到那儿去了。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人知这PQ408管到那儿去的。用电池也是这样不开机EC不供电。

网友A:
你可以尝试越过PQ408,直接拉个3.3给EC就可以了,会有发现

A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越过PQ408,直接拉个3.3给EC就可以了,会有发现

主板是广达的上电时序。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如果直接拉3.3给EC,公共中点电压20V还是不出来,只要一按开机键中点电压就拉低了18V都无了。如果直接给EC拉3.3V这时开机键电压变回3.3V,EC无电供给时开机键是18V..现在PQ408 受控那个电路??连EC的主要供电都要受它管,EC (KB9012QF)全部无电。用电池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广达的上电时序。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如果直接拉3.3给EC,公共中点电压20V还是不出来,只要一按开 ...

主板不是仁宝的吗?不过保隔查保隔控制信号

网友:
这种机器公共点容易短,管子的作用自己去看图。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吧!直接用5V2A烧公共点看下哪里发烫啊!电容短路一般表面都会裂开的,认真检查下。

网友:
现在查到PQ408 控制脚是由PRECHG 这个信号控制的。经过PR122连接到 PU101 LM393 的7脚,现在只要掀起7脚待机就全正常了,问题又来了LM393 比较电压输出脚 7 脚无轮点样修都是0V,. 故障时7脚 0V, 6脚 3.2V .5脚0.23V。5脚的正相输入脚一直是不会超过1V电压,外围上拉下拉电阻电容查了无坏。撬起5脚 有6.5V电压。393换了几块。撬起LM393 7脚,不修了交货

网友:
主板是仁宝的把

AOS

网友:
是仁宝的 ,上面打错了。搞不懂LM393的5,7 脚电压会被那个电路拉低了,PR118上拉电阻有18.5V,下拉无短路。撬起LM393的5脚有6.8V电压。再撬起7脚 。这样待机就有0.01A正常了。

网友:
换EC。EC有问题

网友:
PACIN这路仔细看下

网友:
MAINPWON   电压  看一下

网友:
期待你修好

AOS

网友C: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也没修好

AOS

网友:
无空研究它了,撬起LM393 7脚,, 开机测试样样正常,交货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也没修好

无空研究它了,撬起LM393 7脚,, 开机测试样样正常,交货了

网友:
无空研究它了,撬起LM393 7脚,, 开机测试样样正常,交货了

网友(2016-01-02):
E430C跟E430是否一样的架构呢

网友:
我有一台E430C也是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主要是你现在公共点的电压都不够 你肯定要先插这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