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X450V无待机

楼主(2015-11-21):
接到台华硕的机器,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插上电源一点待机都没有。。。报价拆机。

直接测量公共点19V,正常。测量35V无电压。测量对地值正常。华硕无图纸大家都知道,麻烦啊!
上论坛找了一下,有人证实过RT8239可以代换并且有图纸。。。。
测量11脚VIN一端有4.6V左右 一端有19V (不过华硕这个板有个0.1欧姆的电阻)打了一下芯片的对地址400左右没有短路 果断去掉电阻 搞了一坨焊锡上去。

上电待机0.004,就这样了。。。。

 会员5347622元2022-10-15 13:26

网友A:
那电阻是腐蚀了吧

网友:
就是阻值变大了,进水的话,容易造成腐蚀现象。

网友:
幸福来得太突然

网友:
就怕有的没有PDF 怎么搞

网友:
楼主技术真过硬

网友:
真的是秒杀

网友B:
最怕没图没点位的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阻是腐蚀了吧

阻值变大了

网友:
我也觉得啊,天天来点幸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怕没图没点位的本!

有时候可以上论坛看看,说不定有惊喜哈

网友:
RT8239 的VIN供电断线了   。。。。。

网友:
呵呵,算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
高手     进水比较难修

网友:
虽然简单,不过很受用

网友:
看着别人修的很容易的,到自己就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真走运,一下就知道毛病在那了

网友:
还以为又是排阻

网友:
技术加运气,赞一个

网友:
点位图也没有吗? 最怕华硕没图 记得一次华硕图纸用错版本了 害的修报废了

网友C:
  就是VIN脚无供电  但楼主(有人证实过RT8239可以代换)这依据是什么意思

网友:
方法简单,实用,要的就是维修 的速度啊

网友:
就是电阻开路咯

网友:
华硕的机器大多靠经验修,不容易

网友:
高手到病除

网友:
阻值变大,问下LZ ,你查的35V是哪部分啊!请教!!!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真麻烦呢,要是不是这个地方电压低,测试的话还真不知道怎么测试呢

网友:
运气真好,估计楼主也是虚惊一场

网友:
天天都有这样的机器修 就好了

网友:
lz好福气 死鱼啊 我好久都没遇到了

网友:
这个原理不好找吧 思路清晰

网友:
还是用电阻的好,保险。。

网友:
测试待机芯片的第一个条件,你就撞到了,你比较幸运

网友:
楼主,你是真牛逼、、

网友:
就是阻值变大了,没进水,要是进水的话要烧东西的

网友:
RT8239 VIN供电不良

网友:
我也刚修过一台这个机子,也是这个地方烧了,我个人感觉很有可能是B壳上的锡纸

网友:
一看就是进水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VIN脚无供电  但楼主(有人证实过RT8239可以代换)这依据是什么意思

我也是上论坛看到的,不过有人代换过芯片是可以的!而且脚位都是一样的

网友:
恭喜你。。另外严重抗议华硕赶紧不要再装b了,坚若磐石,也是可以开放图纸和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