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220i一体机开机15秒关机

楼主(2015-11-21):
华硕ET2220i一体机开机15秒关机那个大神有图纸和点位跪求!!

网友:
usb过留了吧,看看是不是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usb过流了就会十五秒关机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usb过流了就会十五秒关机i

这个机器的图纸或者点位谁有。关键是知道是USBOC#的问题在板子上不知道去动那里!

网友B:
遇到一样的问题,求解答楼主修好没有,能不能上传个BIOS。

网友:
关机前电脑有启动显示正常吗?

网友:
给USB对地打下阻值

网友C:
请问  LZ   解决了吗   一样的问题   分享下     上电亮机了一下  在触发就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样的问题,求解答楼主修好没有,能不能上传个BIOS。

查USB去路,5V是否正常。看看后置USB旁边是否有6脚芯片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USB去路,5V是否正常。看看后置USB旁边是否有6脚芯片有问题

5v正常的,断开也没有用,BIOS刷过,南桥换过不行,没有图纸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正常的,断开也没有用,BIOS刷过,南桥换过不行,没有图纸不好搞。

USB过流不要直接杀掉南桥,先从小原件查起,你这样会吧整个主板给锁死

网友:
呵呵没搞好给客户了。BIOS论坛里有。还要传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  LZ   解决了吗   一样的问题   分享下     上电亮机了一下  在触发就掉

这个机器5V是经过一个10欧的电阻直接进南桥了吧。图纸啥的都没我实在是搞不好了。你若搞好了告诉我一声。昨天客户找我愿意把机器卖给我。

网友F:
过流,有图纸就查OC#没有就找南桥旁边472 和822 挨着的两对排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5V是经过一个10欧的电阻直接进南桥了吧。图纸啥的都没我实在是搞不好了。你若搞好了告诉我一声。 ...

好是好了  不只和你的有没有区别
USB和耳机的小板排线  搞下可能有惊喜把

网友:
USB小班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是好了  不只和你的有没有区别
USB和耳机的小板排线  搞下可能有惊喜把

小板排线?我拆机了是不插那些排线的。也是这个问题。刚刚客户把机器送来的我给回收了。想给折腾好

网友E:
是不是这个机器USB小板非要连接好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是好了  不只和你的有没有区别
USB和耳机的小板排线  搞下可能有惊喜把

大哥,你那个是搞排线好的吗?我那个小板的USB可以使用,只是板载的不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个机器USB小板非要连接好的才可以??

听说小板不插会掉电  或者小板USB不能使用会导致不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小板不插会掉电  或者小板USB不能使用会导致不进系统

这么一说我是明白了2013年的时候我给这机器换过硬盘装机的时候就把那里拉的接触有问题了。
都是自己造的孽

网友G:
USB小板不插会掉电??什么原理,分析一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G:
USB小板不插会掉电??什么原理,分析一下撒??

..........

网友:
都说可能是OC有关,重点查

网友:
拆出来看看主板有没有点位

网友(2015-12-24):
引用 网友F:
过流,有图纸就查OC#没有就找南桥旁边472 和822 挨着的两对排阻

桥旁边没有472 822

网友:
不是吧  我的是USB2.0正常 3.0用不了 折腾到现在是USB过流保护 日了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