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主板点位图为什么看不到字符

楼主(2015-11-21):
为什么新款华硕主板点位图放大到最后还是看不见字符,再放大就是全黑了,什么都没有,有经验师傅交交我

网友:
明天去请老师饮茶,然后请教...

网友:
看到有个像B字型的那个了吗,后面排着两个点一下试试

网友:
顶部菜单下面T B 后面两个菜单每个都点一下你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我早就知道啊,我修G41华硕都可以放大最大也可以看到字的,这个P8P67之类 的就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 我显示器小了,应该不会啊,我好歹还是台式机啊17寸,比比较大多了

网友:
我装的win10点位都打不开晕

网友:
有些放到最大可以显示节点名字的,有些没有

网友:
是图纸的问题。而且还看不到元件型号。

网友:
我想截图给你看看。可是总是提示“没有合法的文件上传”,上传不了

网友:
这个可以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