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M二修暗屏无LCD_BL_PWM

楼主(2015-11-21):
外接能显 ,换过屏/屏线测过应该没问题 ,一样的故障  ,显卡已加焊 。屏接口条件如下:

EC的LID_SW#3.3V,BIOS也刷过 。EDID波形

。。。   ???EC 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LCD_BL_PWM     打值600   飞了个3.3V试过 还是暗屏

网友:
你查下那个3.3供电时怎么产生的 绕过控制 直接拉根线过去啊

网友A:
测屏接口的条件 1.19V 3V 还有一个背光开启调节3V 还有一个摄像头的3V 你这个信号没有 追查一下来源。如果来自EC  可切EC线 飞3V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屏接口的条件 1.19V 3V 还有一个背光开启调节3V 还有一个摄像头的3V 你这个信号没有 追查一下来源。如果 ...

嗯    。。明天在仔细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明天在仔细查下

把点位图发出来。

网友:
很不科学,有背光,有背光开启为什么还暗呢?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cpu 给出来的LCD_BL_PWM 3.3v电压 没有啊

网友:
你确定有19 en pwm飞过去的供电有没有拉低 有拉到就把屏线剪断飞到屏显上 再测下3738 40 脚 有3.3 3.3 19 没      有就换屏

网友:
有没有量错什么东西,这么多查过来还暗屏不对呀

网友:
像这种情况仔细查查

网友:
屏线有问题没有哟

网友:
测一下屏的SM波形

网友:
EC 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LCD_BL_PWM     要维修到这个问题才算是 真正维修好   上级的信号应该是从显卡发出来的

网友:
把LCD_BL_PWMK控制切断 再飞线试试

网友:
查下屏的时钟和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屏接口的条件 1.19V 3V 还有一个背光开启调节3V 还有一个摄像头的3V 你这个信号没有 追查一下来源。如果 ...

1.19是干啥用的,求解释下,谢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短路地话飞线也会被拉低啊

网友D:
查LCD_BL_PWM信号的来源

网友:
LCD_BL_PWM上级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查LID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EC的LID_SW#3.3V,BIOS也刷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LCD_BL_PWM信号的来源

华硕的麻烦就麻烦在这里,有点位无图纸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改一个,暗屏不可能弄不好

网友:
华硕的不好搞   看下屏接口   看屏针定义   看 19V  LCD-VCC   ON    你看看  没图纸  就修屏

网友:
留着    以后备用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19是干啥用的,求解释下,谢谢

1.是编号  后面打着打着就忘了打编号了 不好意思

网友:
直接飞个屏供电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麻烦就麻烦在这里,有点位无图纸

LCD_BL_PWM  有 一些是从CPU过来的信号

网友:
我喜欢飞,楼主厉害

网友:
看不懂  大神再讲什么 哈哈

网友:
二修最难搞,楼主厉害!

网友:
现在看到华硕电脑脑疼。我有一台掉电了

网友:
没有积分怎么办。。啊啊啊

网友:
怎么图中两个点位图,一个是LED,一个是LCD的?

网友:
屏供电  直接拉过去就行了

网友:
直接给个电过去不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编号 后面打着打着就忘了打编号了 不好意思
哦,原来如此啊,我说怎么回事

网友:
19V有了吗屏上的

网友:
你要看是不是有地方拉低了 在飞3V过去呀

网友:
南桥和CPU也会导致EC不发明暗度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