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 键盘 鼠标用不了

楼主(2015-11-21):
送来的时候是不显示的,换了显卡可以显示了,但是键盘和鼠标用不了,量了各信号线阻值都正常,时钟也量了是好的,
现在刷过BIOS,换过IO 换过南桥,还是用不了,没办法了,请教下各位大神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或查哪些信号,十分感谢

网友:
看看触摸板本身是不是好的。排线看看。

网友:
搞定了没有,两个都不能用有点怪哦

网友:
coms不会是你放电后关了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usb接口用不了吧修接口电路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造成的吧,查一下各接口的复位信号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