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摔了一下后,,无信号,调制解调器固件空白,求救

楼主(2015-11-21):
就是不小心摔了下,结果插卡就是一直显示搜索,手机的通用里面的调制解调器固件空白,其他功能都正常,求高手说说怎么修啊,还有救吗

网友A:
没基带了,建议你去维修点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基带了,建议你去维修点修吧

需要重新植基带吗?还是加焊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例,是进水引起的, 果断对着基带位置风枪伺候, 然后开机, 调制解调器序列号显示出来了

网友:
拆开加焊再说.....................

网友B:
摔过的手机直接加焊基带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送维修点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过的手机直接加焊基带一般都会好的

加焊需要加焊油吗还是直接对着吹

网友:
还是先测3个主要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