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进水白苹果无限卡

楼主(2015-11-22):
iPhone5进水白苹果无限卡

iPhone5进水白苹果

网友(2016-04-16):
  u; 的话就

网友:
应该是字库的原因吧

网友(2016-05-18):
先检修一下主板  再刷呢  会不会解决这个毛病

网友:
这个有好多原因的

网友:
解决了没有。

网友:
谢谢分享!5、5s一个道理吧

网友:
怎么不弄个截图啊 楼主

网友:
白苹果卡有好多是硬盘或者基带有损坏就会这样,如果你刷机很有可能就报错了,之前遇到两台,这样看你进水进到哪个位置呢!!

网友:
应该是指针IC问题!

网友:
有时候会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像。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