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 联想Z501一台 不触发

楼主(2015-11-22):
同行送来Z501一枚。说电源口不行。爽爽的电源头直接插进去,有点待机啊。。。0.0016。。。也太低了。因为太晚了,不能打电话过去说不是电源口的事。只能第二天了。
第二天报完同行180块。同行报客户后说开干吧。电改锥伺候。。。。主板单独拿出来后,目测无短路、进水、等。静态测一切安康。加电不过保护隔离。心想,我这没有学过电路的,修电路还真是麻烦。
上论坛逛一下,看来没有通病,却有图纸。直接干一份下来。找到保护隔离那,然后开始测板,公共点什么的都没有短路,一切正常,加电后发现19V过PQ301后,到了PQ302没了,不通D级了。一看电路图PQ301和PQ30由同一个信号控制,这就奇了怪了。拔下电一测,两个场管的1234都是通的。。。。拆掉PQ301一测。。。找一个装上OK

网友:
手上有台显卡驱动打叹号,官网没驱动,!

网友:
拆掉9Q301一测  你测到啥了 嘿嘿

网友:
元件本身损坏了啊

网友(2015-12-31):
写清楚一点啊

网友:
第一次主义这个问题,你真棒

网友:
虽然你没去学过  但是你还是修好了啊   不过去学一下还是要好些  现在的好多机器  都要看图纸 和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