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楼主(2015-11-22):
主机点不亮,拔插内存 拔电池 放电 还是点不亮,换电源后 开机正常,到现在为止肯定有人会认为电源坏的,但是我把原来的电源插上 没问题了 能正常开机了。这个什么意思啊?

网友:
大清早的就见鬼了哦!请大神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有时候的电源的功率不足,或者电容鼓包。需要测试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故障点。

网友:
没有见鬼,有些主机,就是这么奇怪。见怪不怪。

网友:
LZ还是多测试一下再说

网友:
也许是电源久了  接触不良,你拔了在插上就好了, ,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把原电源拆开看看就清楚了,电容鼓包会造成时能开,时不能开

网友:
多点时间测试电源,电源可能性较大,放一晚上第二天再试试

网友:
不奇怪,电源垃圾或者主板有虚焊,你折腾几次好了,用多久就看运气了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用不长久,建议换掉

网友:
可能是你放电放好了吧,或者是运气问题,呵呵

网友:
多测试几遍试试

网友:
下载一个测试软件测试啊    应该是电源功率达不到导致的

网友:
有可能是兼容性不好

网友:
该全部换新的了~

网友:
见过几次  直接换电源了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  很多机子不能开机  扒开电源再重新插进去才可以开机  估计就是放电吧   见怪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