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不过内存

楼主(2015-11-22):
如图代码,卡C5d1,推测应该是卡内存。固,采用相应措施:挺拔内存、换过内存、换过U、刷过BIOS,可还是原故障。我已经无技可施,求路过大师指点。

网友:
说好的图呢

网友:
嘻嘻,上传图片不成功耶,可能是我不会上传吧,高人,给个思路咯,接下来我该查哪里?单桥的

网友:
加热一下桥

网友:
加焊CPU 座

网友A:
内存条件满足了?先搞定内存电压再说其他

网友:
可能是上传不成功吧,我也是第一次上传,不是很会。高手呀,请给个思路咯,接下来我该查哪里

网友B:
楼主又插又换,有没有测内存的各个条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件满足了?先搞定内存电压再说其他

跑码卡C5d1。内存电压、系统总线、时钟都有了,如果跑码了,还有哪里的电压需要查?我是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插又换,有没有测内存的各个条件呢?

各个条件?比如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跑码卡C5d1。内存电压、系统总线、时钟都有了,如果跑码了,还有哪里的电压需要查?我是新手,

这些都有了那试试BIOS,换换CPU,烤烤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有了那试试BIOS,换换CPU,烤烤桥,

有了呀,只是没有烤桥了,是单桥的,接下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了呀,只是没有烤桥了,是单桥的,接下来呢?

外设之类的东西也看看吧

网友D:
N68的不过内存,加焊北桥。

网友:
查内存的SPD供电,系统管理和负载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之类的东西也看看吧

也全拆了,可还是卡……

网友:
那就找个差不多的图纸,,看看内存的其他部分供电,,有些外围供电也会引起卡内存,,还有,,观察下内存插槽是否有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68的不过内存,加焊北桥。

这板应该是单桥的吧

网友:
可以换下 IO或桥旁边的822 试下

网友:
楼主先看一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个条件?比如呢?

比如VDD VDDSPD VREF  SMBCLK SMBDATA,这些玩意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应该是单桥的吧

是的,是单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