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开机键盘不能用,求助方案

楼主(2015-11-22):
故障简述:可以正常开机,就是进系统后键盘打字乱码,不受控制。
       机器拆开看过,键盘接口那里进了点水,不过不严重,用洗版水清洗干净后风枪吹一下就好了,用了1星期左右又不行了。大神们给个方案吧。。。。图片上传失败哎

网友:
换io试试,看看io到键盘的有断线的吗

网友A:
换个接口试试吧,用放大镜看看到EC的线有没有断。不排除EC坏了。拆下接口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接口试试吧,用放大镜看看到EC的线有没有断。不排除EC坏了。拆下接口说不定有惊喜

刚开始以为键盘进水坏了。拔掉键盘和触摸板的排线还是一个样。桌面乱跳,EC坏了还会开机吗,是不是EC程序有问题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以为键盘进水坏了。拔掉键盘和触摸板的排线还是一个样。桌面乱跳,EC坏了还会开机吗,是不是EC程序 ...

EC局部模块不良可以开机的
认真观察键盘接口有无腐蚀,测量接口到EC的阻值。必要时拆了EC打KSI/KSO阻值,上EC打KSI/KSO电压谁在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局部模块不良可以开机的
认真观察键盘接口有无腐蚀,测量接口到EC的阻值。必要时拆了EC打KSI/KSO阻值 ...

正解。……。…。………

网友:
换过键盘没

网友:
打一下键盘接口的阻值,看看EC到键盘接口有没有断线,如果没断线的话换个键盘接口。

网友D:
键盘接口用洗衣粉洗洗 在烘干

网友:
看看IO连接键盘的电容有没有腐蚀  没有的话换个键盘试一试

网友:
开机用示波器观察键盘接口24pin有无动作。

网友:
次情况烤板换EC查线路

网友:
查EC     应该有断线

网友:
键盘换过了吗?换过了EC到键盘接口没有电容的话就换EC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就是拆了键盘开机测试,还是乱码就是主板的问题,不乱码就换键盘。
主板的问题就测量排阻排容 还有断线或者EC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是EC旁边的2个小电容坏掉了,特意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应该是漏电了,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有木有腐蚀没有处理干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键盘接口用洗衣粉洗洗 在烘干

用洗衣粉洗洗那还能用呀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洗衣粉洗洗那还能用呀

去主板上的 脏东西我用洗衣粉比任何都好用 洗完烘干

网友:
靠 会不会是键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