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 s2330开机后灯泡不亮

楼主(2015-11-22):
有没有修过ASK S2330投影仪呀,手中两台待机红灯,按开机键 后绿灯亮,风扇转,过一会后绿灯变红灯,灯泡不亮,开始以为是灯泡故障,更换新的灯泡后故障依旧,因无电路图,无从下手。请各位大侠点化

网友(2016-03-17):
首先你看下是哪个指示灯的红灯亮?然后确定是什么故障!例如:POWER  LAMP ALERT三个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