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M-S2PH 上内存挡9A 不上内存报警。

楼主(2015-11-22):
哪位大神修过这问题或 思路说下 谢谢了

网友A:
刷BIOS,查下有集显供电没

网友:
刷bios试试看罗

网友B:
查内存供电 SPD 内存时钟 RST SMBdate

网友:
9A好像不是挡内存把,你是不是高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查下有集显供电没

BIOS 刷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内存供电 SPD 内存时钟 RST SMBdate

1.5V 和3.3V 都有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

网友C:
关键我查了主板供电,3.3V 对地 短路 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我查了主板供电,3.3V 对地 短路 晕了

再仔细查查,,3.3V供电对地短会烧元件不开机的。。。

网友:
找个图纸慢慢研究

网友:
弄个图纸说详细一点

网友:
是不是已经跑到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