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楼主(2015-11-22):
华硕主板不过内存与IO有关么

网友:
应该没什么关系把,具体要查图纸

网友:
没听说过,你直接测内存或者刷BIOS看看,看看内存是北桥管 还是CPU管

网友:
一班没有关系吧,内存总线查了吗?

网友:
不过内存就先查查内存的各项供电吧,,和IO关系不大。。

网友:
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件吧,不要一味的就想着IO,桥呀,刷BIOS之类的,华硕的不过内存检查下SPD信号,这个信号经常不出

网友:
上次有个是加焊IO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