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技嘉H61M-S1 R2.2的图纸,万分感谢,在线等

楼主(2015-11-22):
求一份技嘉H61M-S1 R2.2的图纸,万分感谢,在线等!!!!!!!!!!!!!!!!!!!!!!!

网友A:
这图纸不好找,去TB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不好找,去TB看看把

我这主板故障是不过内存,测得SMBCLK电压对地短路,没图纸不好查啊,不知道到底连了哪些芯片。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9224-1-1.html
这里有个R2.1版本的,,可以先对照着看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9224-1-1.html
这里有个R2.1版本的,,可以先对照着看看试试。。

醉了,我权限低于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醉了,我权限低于100.、、

我下了,,你下载对照一下吧。

网友:
万分感谢啊

网友B:
客气了,都是小事,大家就该相互帮助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都是小事,大家就该相互帮助嘛。

修好啦,太感谢你了,原来是有不知道一个电阻还是电容的焊盘两端相连了,推测那一端是接地的,另一端连接SMBCLK

网友C:
修好啦,太感谢你了,原来是有不知道一个电阻还是电容的焊盘两端相连了,推测那一端是接地的,另一端连接SMBCL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啦,太感谢你了,原来是有不知道一个电阻还是电容的焊盘两端相连了,推测那一端是接地的,另一端连接SM ...

恩恩,,修好就行,维修还是有图纸好啊,可以考虑加分,你懂得

网友:
焊盘相连,,,这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
这个只有2。1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