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G4858L 11326-1 怎么改集显

楼主(2015-11-22):
联想G480  纬创LG4858L 11326-1 怎么改集显有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呵呵,你先对照图纸改改,改成功后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B:
直接把独显芯片拆了不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独显芯片拆了不就好啦

拆了,不行,

网友:
首先得保证主板集显功能正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先对照图纸改改,改成功后发出来分享一下。

要不要给点思路呀,

网友:
hm65的桥二代的U,一般都直接拆了就可以啦,难道这个比较奇葩

网友:
这种恐怕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给点思路呀,

图纸有的,上面有集显和独显的电路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吗?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是找一块同等集成板和图纸,找出条件修改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拔掉显卡供电  刷集显BIOS试试

网友:
看下图纸最好有块集显的板子才好改

网友:
一般来说改集显还是挺复杂的  就有几款机改很简单  听说去掉两个电阻就行了  还是没改过

网友:
我有一台G480,开机电流在0。85-0。9A,刷BIOS后,不显,把显卡芯片拆啦,现在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只能等大神改好后,发出来了,学习了。G465是比较经典的案例1

网友:
主板拆了独显 还要看CPU带不带集成显卡 如果不带集显卡拆了也不会亮机嘛

网友:
楼主确定是独显坏了吗,如果没跑完码即使改成集显的也不会显示啊。

网友:
我记得G485 G480这些拆显卡都是可以直接显得 楼主不要骗我

网友:
坐等结果 搞好记得回来说怎么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