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种信号的英文翻译资料

楼主(2015-11-22):
求各种信号的英文翻译资料,各位高手能否提供一下

网友:
还是自己多动手,多积累吧。

网友:
这个信号名太多了,,,得自己慢慢记,,不大好搞。。

网友:
论坛上看看 应该有

网友:
本本版块就有一个英文翻译的软件,自己收一下

网友:
遇到一个查一个~

网友:
  英文  解释
  MB  主板。Mother  Board/Main Board
  NB  笔记本Note  Book,North Brige 北桥。
  CPU  中央处理,Central  Processing Unit。分两大牌子AMD、INTEL。
  PCI  外部设备互联标准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DDR、DRAM、DIMM、MEMORY  内存,内存发展经历了SDR,DDR,DDR2,DDR3
  HDD  硬盘,接口分IDE,SATA,SAS,SCSI,介质分固态,磁盘。
  CDROM  光驱,接口分IDE,SATA。功能分普通光驱,DVD光驱,刻录光驱
  FDD、Floppy  软驱,已经淘汰,被U盘和移动硬盘取代
  IDE  硬盘/光驱的一种接口
  MCH  Intel主板的北桥芯片
  GMCH  内置集成显卡的Intel北桥
  ICH  Intel主板的南桥芯片
  LAN  网卡,也有局域网的意思,对应WAN表示外网或者广域网。
  AUDIO AC97 CODE  声卡
  VGA  模拟显示器接口
  DVI  数字显示器接口
  HDMI  高清接口,数字化视频/音频接口
  PIO、LPT  打印口,并口。
  SIO、COM  串口
  SPI、FLASH、FWH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集成在主板的CMOS中。BIOS是软件,CMOS是硬件,二者不要混淆了。
  MOUSE、M/S  鼠标,或者鼠标接口标志
  KEYBOARD、K/B  键盘,或者键盘接口标志
  FRONT  前面,前置面板
  REAR  后面,后置
  FAN  风扇
  IR  红外线
  SPDIF  Sony&Philips数字音频接口,分为同轴和光钎接口
  SPEAKER  喇叭,扬声器
  BIOS WP  BIOS写保护,目的是禁止刷写BIOS。
  WOL WAKE#、WOR RI#  网络唤醒,铃声唤醒。
  USB  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
  DDR  双倍数据速率Double  Data Rate
  SATA  串行高级技术附件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
  VCC、VDD  供电
  GND、VSS  接地
  5VSB  5V待机电压,ATX电源的紫色线,插上220V就输出。SB=Stand  By 辅助供电电路
  3VSB  3VSB为南桥内部的ACPI控制器或者PCI设备提供电源,3.3V,由5VSB转换而来。
  VBAT  电池,电压3V经过二极管后产生的供电名称。等同RTCVCC,VCCRTC,3V_BAT
  VCC3 VCC VCC12  3.3V  5V 12V电压的电源。
  VCORE CPU_VDD  CPU的核心供电。
  VTT  总线终结电压,作用是用来稳定总线上的信号。
  VTT_CPU  VTT_GMCH VTT_FSB  FSB_VTT VCCP  前端总线供电,笔记本中是前端总线供电,1.05V,台式机中是CPU供电1.2V左右
  VTT_DDR  内存总线供电,内存主供电的1/2
  VLDT HT1.2V  AMD平台的总线供电,1.2V
  VCC_VID  台式机478  CPU中VID电路工作中所需要的电压,1.2V,没有此电压,CPU无法发出VID组合
  VDDA  AMD的CPU需要的一个2.5V供电,缺少此供电CPU不会工作,还可能导致CPU无供电。
  5VDUAL/3VDUAL  5V/3V双路切换供电,待机时候从5VSB/3VSB供电,通电后将由VCC5/VCC3供电
  BOOT  BST  自举升压端,目的是提升上管的驱动信号电压
  FSB  Front  Side Bus 前端总线,连接Intel的CPU和北桥,新款主板更名为QPI
  DMI、HUBLINK  连接intel的北桥和南桥的总线
  LPC  I/O和南桥的连接总线
  CLK  时钟信号,CLOCK的缩写
  RST#  复位信号,RESET#的缩写
  PG、POK、PWRGD、PWROK  Power  Good,电源好信号,不带#表示高电平有效,带#表示低电平有效。
  EN  EN开启信号,ENABLE的缩写,不带#表示高电平开启,与SHDN#相等。
  SHDN#  SHUTDOWN的缩写,带#表示低电平时关闭,高电平时开启,与EN相等。
  RTCRST#  Real  Time Clock RESET#,实时时钟复位,通往南桥,拉低此信号将清除CMOS。就是清除对BIOS的各项设置,还原成厂家出厂默认设置。
  RSMRST#  Resume  Well  Reset用来重新设置ACPI控制器,复位南桥的睡眠逻辑。RSMRST#信号也可以理解为通知南桥待机电压好信号,有的芯片组叫PWRGD_SB或AUXOK。笔记本:重置ACPI控制器休眠逻辑设置,也认为南桥待机信号好S5状态  IBM有ACPI寄存器
  SLP_S3#  南桥发出,为高电平时,退出S3待机状态,在S3睡眠,S4休眠,S5关机状态时为低电平。
  SLP_S4#  南桥发出,为高电平时,退出S4休眠状态,进入S3或者S0状态。
  SLP_S5#  南桥发出,为高电平时,退出S5关机状态,进入S4/S3/S0状态。
  PSON#  ATX电源接口中的绿色线,低电平时候电源开启,开始工作。
  PWRBTN#  Power  Button电源开关,S5关机状态时,PWRBTN#低电平唤醒系统,持续4秒强制进入S5关机状态。
  PWRSW#  Power  Swich,一般为前置面板开关。
  VID0到VID5  6个电压识别脚,高低电平组合,组成一组二进制代码。
  VTTPWRGD  VIDPWRGD  描述前端总线电源供电正常,一般送往CPU、VRM、时钟。
  VRMPWRGD  电源管理器正常产生VCORE后,发往南桥的一个电源好信号,告诉南桥VCORE电压正常
  ATXPWROK  ATX电源灰线,电源好。经过电路转化后送往南桥和北桥,完成自动复位。
  PLTRST#  INTEL南桥发出整个平台的复位信号,低电平被复位,正常工作时为3.3V
  A_RST#  AMD芯片组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正常工作时为3.3V
  PCIRST#  PCI  Reset,低电平被复位。PCI复位信号,正常工作时为3.3V
  CPURST#  CPU复位信号,INTEL芯片组为北桥发往CPU,AMD芯片组为南桥发给CPU,正常工作时为高电平
  APU_RST#  AMD芯片组发给APU的一个复位信号,就是假负载上的复位。
  CPUPWRGD  CPU电压正常,INTEL芯片组通常为南桥发给CPU,NV、SIS芯片组为北桥发给CPU
  LDT_PG  AMD芯片组南桥发给CPU的一个信号,就是假负载上的PG
  APU_PG  AMD芯片组南发给APU的一个PG信号,就是假负载上的PG
  IDERST#  IDE的复位信号,正常工作时为5V
  SUSB# SUSC#  相当于INTEL的SLP_S3#、SLP_S4#
  ADDRESS  地址线,简写A
  DATA  数据线,简写D
  VIN  供电输入;同时也是广达的公共点名称
  VOUT  稳压器中,VOUT是电压输出;PWM中,VOUT是电压检测输入
  VCNTL  工作电压,控制电压
  VREF  基准电压、参考电压
  HSTNC  行同步
  VSYNC  场同步
  SMBCLK/SMBDATA  System  Management Bus系统管理总线的时钟/数据
  SPI  Sw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串行外设接口
  FB  反馈
  DRV  驱动
  PHASE  相位
  ISEN  电流检测 I  Sense
  VSEN  电压检测 V  Sense
  OCSET  Over  Current Set 过流设定
  CPUVDD_EN  NVIDIA芯片组开启南桥发出开启CPU供电的使能信号
  HTVDD_EN  NVIDIA芯片组开启HT总线供电,1.2V
  MEM_VLD  Nvidia芯片组,SLP_S5#控制产生内存供电后,返回给桥的内存供电PG信号
  CPU_VLD  Nvidia芯片组CPU供电正常的PG信号,与Intel平台的VRMPWRGD一样
  HT_VLD  Nvidia芯片组HT总线供电正常的PG信号,与Intel平台的VTTPWRGD一样
  SUS  挂起,Suspend的简写
  Quanta  广达
  Compal  仁宝
  Wistron  纬创
  Inventec  英业达
  Mitac  神达
  Clevo  蓝天
  Fic  大众
  Msi  V星
  Asus  华硕
  Ecs   精英
  Topstar  顶星
  DELL  戴尔
  SONY  索尼
  toshiba  东芝
  ACPRESENT  南桥收到的适配器检测信号,部分南桥缺少此信号会不开机
  GPIO   可自定义的脚位,需要程序
  BL/C#  广达机器中,电池模式下电池电压低指示。电池模式下,高电平表示电池电压低,正常为低电平。适配器模式下无意义
  D/C#   高电平DIS放电,低电平CHG充电
  ACOFF  适配器关断信号,电池放电。一般是程序控制对电池精度校准时,EC将其置高。类似的信号还有ADOFF、D/C#、DISCHARGE
  BIOS_CS#   CE#  EC发出信号来选择这个BIOS芯片。高电平没有选中,低电平选中
  BIOS_OE#  BIOS收到CS#发出输出允许。高电平不允许,低电平允许
  BIOS_WE#  刷BIOS允许,低电位
  SPI_MISO   MI输入,O输出,SPI总线特点:点对点
  LPC_FRAME  LPC总线帧周期信号
  LPC AD0-AD3  LPC总线上的4个地址数据信号
  LDO3 LDO5  线性3V  5V供电
  ILIM  极限电流阈值设定
  TON   PWM芯片的振荡频率设置
  BATLOW#  低电平时表示电池电量低,是笔记本的南桥上电条件之一
  Touch pad  触摸板
  MUTE#  静音开关
  PACIN、ACIN、ACDET  适配器插入检测,门槛电压要查数据手册
  -EXTPWR,EXTPWR#,ACPRN,ACOK,ACAV_IN  适配器检测输出。有的高,有的低,看芯片手册
  PS_ID   DELL适配器识别,中间针
  LIMIT_SIGNAL  HP适配器中间针,一般6V以上
  DCIN  充电芯片主供电
  CC_SET  充电电流设置到充电芯片
  ICTL  CHLIM  SRSET  电池充电电流设置
  CLS   ACLIM  整机使用电流与充电电流分配设定,不让适配器电流过载
  VCTL  VADJ  电池充电电压设置
  CELL-SET  电池电芯数量,串联数量
  ICM  适配器电流检测后输出
  VL  REG  LDO   线性电压
  VDDP  下管驱动信号供电
  FSTCHG BAT_CRG  IBM中电池开启充电
  HWPG  广达机器中,各电压相与产生的PG信号
  THERM  温度检测,热敏电阻与电阻分压进行检测
  TEMP_MBAT  电池温度检测信号
  THRM  电源管理芯片的MOS管与芯片温度检测,当热敏电阻与电阻分压后低于他的值
  VRHOT  VR_TT#  电源管理芯片过温指示
  STPCLK#  南桥发给CPU的停止时钟信号,  ACPI的C2状态
  STPCPU#  南桥发出给时钟来关闭CPU时钟,ACPI的C3状态
  DPRSLPVR  南桥发出,深度休眠开启信号,高电平进入ACPI的C4状态
  PM_PSI#  CPU发给电源管理芯片节能信号,减少一相供电,N-1
  VCC_TXLVDS  北桥里面的集显供电,带LVDS
  POWER JACK  适配器接口
  MBATV M_BATVOLT S_BATVOLT  电池取样信号  M主电池   S副电池
  BATMON_EN  IBM中的开启电池电压检测电路信号
  DOCKING   笔记本下面扩展坞Dock  connecter
  MBDATA MBCLK  电池管理总线EC管理
  LID_EC#  合盖开关,休眠开关,不能为低电平
  DNBSWON#   广达机器中,EC发给南桥的  电源开关触发的高低高信号
  LCD_BLON  显示器背光开启
  C_LINK  南桥与北桥总线。MT远程管理技术
  Finger Print  指纹扫描
  Camera Webcam  笔记本摄像头
  DIBP  DIBN  调制解调器总线
  New Card Socket  新卡,扩展卡接口
  Card Reader  读卡器,控制多种读卡器。1394
  G-Sensor  加速度检测
  TPM  安全芯片
  CLK_PCIE_3GPLL  北桥的100M时钟
  DREFCLK  北桥的集显的VGA模块96M差分时钟
  DREF_SSCLK  北桥的集显LVDS模块时钟
  FRAME#  帧周期,此信号正常,代表AD数据传送周期开始与结束
  LFRAME#   LPC总线帧周期,
  SKIP#   电源芯片工作模式选择
  PRO#  过压与欠压保护开关,高电平关闭,低电平开启
  OVP  过压保护
  UVP OCP  欠压保护,过流保护
  ON3 ON5  3V,5VPWM的开启信号
  DH  UGATE HDRV   上管驱动信号
  DL   LGATE LDRV  下管驱动信号
  LX   PHASE  相位检测
  COMP  补偿  (Compensatory单词的缩写),消除内部自身的误差。精益求精。
  TIME  电压摆动的速率。设定电压上升的斜率
  ICH INTVRMEN  高电平为打开南桥中的VRM模块,是INTEL南桥上电条件之一
  NBSWON#  广达机器中,笔记本开机按键信号
  BKLTCTL  笔记本背光调节,DPST_PWM
  BKLTEN   笔记本背光开启,LVDS_BLON
  DISP_ON   笔记本灯管电压开启
  HWPGD_VDR  显存的PWGD
  HWPG_GFX  集显的PWGD
  CLKRUN  PCI时钟运行
  MCP  NV桥
  SENSE  检测
  DISCRETE_ENABLE  开启所有独立显卡通道
  VTT_VDDIO_PG  AMD平台内存总线负载供电的PG
  CHG_EN  充电使能
  ACPRES  检测适配器
  CE# CS#   片选,芯片选择。上级发给下级的信号。与帧周期差不多
  OE# RD#  输出使能,输出允许
  WE# WR#  刷写允许
  H_GTREF CPU_GTLREF  CPU参考电压,总线供电的3分之2,没有电压会引起不跑码
  TH_DET  IBM中热敏电阻检测脚,电压0.5V以下
  WIRELESS_ON/OFF#  面板无线开关
  HT_SHUT#  温控信号
  CAS#  列选信号
  RAS#  行选信号
  IRDY#  DEVSEL#:设备选择信号
  THERMDA  CPU热敏二极管正极
  THERMDC  CPU热敏二极管负极
  OVERT#  温度达到一定值时发出信号通知降频
  ALERT#  警示信号
  HW_PROTECT#  HW温控,后面为硬件保护
  OTP_RESET#  过温保护电路会跳变,温度正常后不保护
  THRMTRIP#  CPU以及其他芯片过温发给南桥,此信号有效,南桥会强制进入S5关机状态
  Wireless  无线
  Transformer  网桥,变压器
  RJ45  网卡接口
  RJ11  电话线接口
  RS-644  LVDS接口
  KBCRSM  KBC键盘,RSM唤醒
  Design Current  设计电流
  Low High  低电平与高电平
  SEQ_SW  桥正常后发出的信号
  LRESET#  LPC总线复位信号
  VCTRL  调节
  ADAPTER  适配器
  CCV  输出电压与指定电压误差放大输出,主要作用补偿电压
  CCI  输出电压与指定电流误差放大输出,主要作用补偿电流
  MGNT  管理
  INTRUDER#  机箱入侵检测,一般上拉高电平
  ERROR  出错,错误
  ACK  应答
  BUSY
  VCCSUS3_3,V5REFSUS  南桥待机3V,5V供电
  VCC3_3 V5REF  南桥3V,5V供电
  V_CPU_IO  CPU前端总线1.2V
  SOFT-STAR SS  软启动,指缓慢上升到额定值
  SCL  串行时钟
  SDA  串行数据
  MDC MODEM   猫,调制解调器
  Analog  模拟信号
  Digital  数字信号
  FORCE_OFF#  华硕机器中强制关机信号,低电平有效
  TMDS  DVI信号线
  HPD  热拔插信号,高电平表示插入
  DAC  数模转换模块
  R/L  R为右声道,L为左声道
  INT_MIC  内置麦克风
  DOCK_MIC  外置麦克风
  AMPL、AMPR  功放左右声道,AMP为功放
  SENSE_A SENSE_B  声卡芯片中的耳麦插入检测
  Head Phone out  HP out  耳机输出
  RBIAS#  偏置电阻,设定芯片内部电流
  VBIAS  偏置电压
  USBRBIAS  USB偏置电阻
  PCMCIA  个人电脑存储卡协会
  NTC  负温热敏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低
  PTC  正温热敏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高
  Short  直连,短接
  VREG5  VREG3  TPS芯片的线性电压
  ENTRIP  TPS芯片PWM的开启
  V5FILT  TPS芯片线性供电
  APIC  高级可编程中断控制器  南桥这个模块需要14M基准时钟
  BREQ0#  总线请求  0
  DBI#  数据总线倒置工作在高低电平             I/O
  DIVN0-3#  动态总线反向信号和64个数据信号一起被驱动,信号被取反后发送              I/O
  DP#  数据奇偶校验                           I/O
  IGNNE#  ICH发给CPU忽略数值错误,正常为低       I
  SMM  系统管理模式
  SMI#  ICH发给CPU系统管理中断进入SMM管理模式  I
  NMI  非屏蔽中断
  PGD_IN  ISL62xx电源管理芯片要收到PGD_IN才能发出CLK_EN#
  VDIFF   VW   FB   COMP  ISL62XX通过连接电容电阻来设置补偿模块
  VO/ISEN   CSP/CSN  检测输出电流
  FS  RT  TON   TONSEL FSET FSEL  震荡,频率设定。通过电阻接地,设定震荡频率。由内部的OSC产生三角波
  VCCSENSE  VSSSENSE  电压检测和电压检测回路
  VSEN  RTN  CPU座检测信号,电源管理芯片连接CPU的正负
  FSLA FSLC  FSLB  时钟芯片的FSB频率设定,判断CPU时钟频率
  MODE  模式
  VCC3SW  IBM中的3.3V线性输出
  VREGIN20  IBM中的TB芯片供电
  CPOUT  VCPIN  TB芯片的自举升压电路,VCPIN为升压后回来的电压
  SWPWRG  IBM芯片的待机复位
  DISCHARGE  IBM电池放电。一般是程序控制对电池精度校准时,EC将其置高。
  PWRSHUTDOWN#  IBM的TB芯片检测过温与过压欠压都会引起拉低此信号
  SRC PDL PDS  MAX8725用来控制电源驱动开关与电池驱动开关,由SRC提供源,适配器状态
  PKPRES#  MAX8725可以检测是否有电池,低电平表示有电池
  TS1#  BAT_PRES#  检测电池信号,检测到电池时为低电平
  Source  来源
  IV@ EV@ SP@  集成显卡  独立显卡 显示模块
  VCC_POR#  超过设定电压值芯片自动复位,笔记本中的EC的复位
  AUX  辅助供电,AUX一般用于开启网卡等辅助供电
  NV_OVERT#  NV显卡过温
  Cacitive Sense SW  指点
  NUM_LED#  数字灯
  CAP_LED#   大写灯
  TP_CLK  TP_DAT  触摸板信号
  BL_DA  LCD_BL_PWM   背光调节
  FAN0_TACH  风扇,TACH检测
  PD# P#  信号意思是关闭意思,带#正常工作高电平。
  SYS_PWROK  I3  I5的整机系统电压好包括CPU,等同VRMPWRGD,正常后发出DRAM内存PG
  PROCPWRGD  PROC=处理器全称Processor电源好。I系列一代CPU是核心电源好;二代/三代CPU是非核心电源好,CPU收到此信号后发出SVID
  MEPWROK  AMT电源好,等同CLPWROK
  DIS  PM      GM     UMA   DIS/PM独显,UMA/GM集显
  ALWON  3/5V待机供电开启
  =PP3V3_FET  PP是苹果的供电,后面带FET表示由MOS管开关方式转换的电压,一般是待机时的电压转为开机后的电压
  SYS_ONEWIRE , ESD  苹果适配器接口绿灯管理线,ESD为防静电缩写
  ALWAYS  一直存在,始终的意思
  IHDA  桥的声卡模块
  INVERTER  变压器
  BEEP  蜂鸣器
  SERIAL I/F  COM口模块,信号有RXD  TXD RSR RTS CTS DTR Rl DCD
  PARALLEL I/F  并口模块,信号有INIT#  SLCTIN PD SLCT Pe Busy Ack Error Alf Strobe
  HDSTBN-4#  HDSTBP-4#  I/O差分主机数据选通信号,这个信号用于同步传输多路64位数据信号和DIVN信号
  ADS#  前端总线信号,地址选通,此信号有*词语被过滤*代表CPU开始工作
  BRO#  CPU用来请求总线的信号
  BNR#  下一块请求,  I/O(输入输出)
  LOCK#  主机锁信号,前端总线信号,所有的CPU周期都受HLOK#信号和ADS#信号控制。当HLOCK#信号由CPU发出的时候,  GMCH的内存接口将无法使用         I/O
  BPRI#  总线优先权请求   I 输入
  DEFER#   此信号表明事务不能保证有序的完成,     O
  DRDY#  数据准备好,等待数据传输               I/O
  DBSY#  数据总线忙,总线在使用为低,不用为高    I/O
  RESET#  复位/重置,内部数据全部无效
  RS#0-2  响应控制器发出表示目前事务的处理状态   I
  TRDY#  从设备准备好,  可以接受数据             I/O
  HIT#  高速缓存保持不变的请求总线             I/O
  HITM#  高速缓存保持变更的请求总线,并且承担提供总线的任务   I/O
  ADSTB#0-1   I/O锁定A32#和REQ#0-4在他们的上下沿,相应的ADSTB0#负责REQ#0-4和A#3-16,ADSTB1#负责A#17-31
  REQ#  命令请求                               I/O
  DPWR#  I是北桥发给CPU的控制信号,降低数据输入处理器缓存的电压,不用时关闭缓存,当数据线有数据时进行激活。
  DSTBP#0-3   I数据信号在一个时钟的周期会被驱动四此,在DSTBP和DSTBN下降沿得到释放。DINV#信号表明数据的极性  I/O
  DSTBN#0-3  数据信号在一个时钟的周期会被驱动四此,在DSTBP和DSTBN下降沿得到释放。DINV#信号表明数据的极性  I/O
  HA#0-31  I/O主机地址总线,32个HA地址信号与CPU的地址总线相连,注意CPU的地址总线是被取反的
  HD#0-63   I/O主机数据总线,64位数据与CPU的数据总线相连,数据信号在处理器上传输时被置反
  DPRI#   I总线有限权请求。
  DINV0-3  Data  Bus Inversion,数据总线翻转,表明64位数据的极性,源同步信号,为输入/输出信号
  A20M#  地址位20屏蔽,南桥发给CPU的信号
  DPRSTP#  南桥发出,深度休眠停止信号,高电平停止睡眠   ACPI的C4状态停止
  DPSLP#  由南桥发出给cpu和mch,通常处理器从睡眠状态到深度睡眠状态,为输入信号
  FERR#  CPU浮点错误发,出现不可屏蔽时,CPU驱动送到ICH,Low,   O
  SMI#   系统管理中断         I            I
  STPSLK#   停止时钟,南桥发给CPU停止时钟,进入省电模式            I
  INIT#  ICH发给CPU初始化信号,L1缓存浮点运算   I
  INTR  可屏蔽式中断,ICH发给CPU中断信号,先处理总线周期再断   I
  PWRGOOD   电源OK,南桥发给CPU,没有此信号CPU不工作               I
  PROCHOT#  CPU过温指示,温度达到设定的温度时通知南桥              I/O
  PSI#  处理器电源指示信号,睡眠和深度睡眠时发出此信号,可以提高负载的效率。
  BSEL  总选选择,用于选择CPU所需的频率                        I/O
  A[31:3]#  这组信号定义了的32位物理地址空间,最大内存寻址空间为4GB。这些地址信号在ADSTB[1:0]#的上升或者下降沿被送到缓冲器中。
  BCLK[1:0]  前端总线时钟,这两个不同的BCLK信号,决定了总线的频率,为输入信号;
  BPM[2:0]#,BPM[3]  Breakpoint  Monitor用来检测断点的状态和cpu的性能,为输入/输出信号;
  D[63:0]#  数据信号,在一个时钟周期会被驱动四次,会在DSTBP[3:0]#和DSTBN[3:0]#的下降沿得到释放。每16位数据信号和一对DSTBP和DSTBN信号相对应。DINV#信号则表明了数据的极性。
  DBR#  Data  Bus Reset,不是处理器的一个信号,是驱动DEBUG端口开始工作,当系统中有此端口,则保持此脚位空脚,为输出信号
  IERR#  Internal  Error,是说明处理器内部有错误的一个结果,通常伴随一个关机信号,或者通过处理器核心逻辑转化为外部的问题,为输出信号
  ITP_CLK[1:0]  不是一个处理器信号,是BCLK信号的一个拷贝,仅存在于没有DEBUG端口的系统中,为输入信号
  LINT[1:0]  Local  APIC Interrupt,和INTR信号是兼容的,都是异步信号,可以通过BIOS进行设置,为输入信号
  PRDY#   Probe  Ready 信号是调试工具表明处理器的调试信号已经准备就绪,为输出信号
  PREQ#  Probe  Ready 探测请求信号。此信号由调试工具请求处理器的调试操作,为输入信号
  SLP#  睡眠信号
  TDI  Test  Data In,传输一系列的测试数据到处理器,为输入信号
  TRST#  Test  Reset测试用的复位信号
  CPU_STOP_L  CPU停止工作信号,低电平有效。
  H_STOP_L  南桥送到北桥的总线运行信号。
  DIMM_STR_EN  内存供电开启信号
  VDDA_EN  CPU  2.5V电压开启信号
  DCBATOUT  纬创的公共点
  AD+  纬创机器中适配器自导通产生电压,一路用于产生公共点,另一路用于隔离电池
  ACAV_IN  充电芯片的适配器检测输出
  PWR_S5_EN  部分纬创中用于开启南桥待机电压的控制信号
  AD_IN#  送给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低电平有效
  KBC_PWR_BTN#  纬创中按下开关产生的送给EC的触发信号
  LID_CLOSE#  合盖开关
  CLK_EN#  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低电平,可用于开启时钟
  G792_RST#  温控芯片检测温度正常时发出的高电平
  CK_PWRGD  南桥收到VRMPWRGD后,发出的高电平,用于开启时钟
  GPU  图形处理器,显卡核心
  AGP  加速图形接口,用于老的显卡
  PCI-E  快速外部设备互相接口,新的显卡,网卡等都使用
  ODD  光驱
  BATT+  锂电池电压
  +5VALW  5V  Always电压,也就是5V待机电压,适配器模式下一般自动产生,PWM供电
  +5VA  5V待机电压,与5VALW是一样的
  +5VAL  5V待机电压,L表示线性的,LDO
  +3VO  3.3V电压输出,O=OUT
  CLOCK  时钟
  ADP_PRES  适配器检测,高有效
  APWROK  HM6X以上芯片的AMT电源好
  SUSCLK  南桥收到RSMRST#后发出的32K时钟
  SRTCRST#  ICH9以后增加了一个RTC复位信号,名字是SRTCRST#
  VCCRTC  INTEL的南桥的RTC供电
  VDDBT_RTC_G  AMD芯片组的RTC电压,AMD的电池没电会导致没复位、点不亮等故障
  VDDIO_33_S  AMD单桥的3.3V待机电压
  VDDCR_11_S  AMD单桥的1.1V待机电压
  SLP_M#  INTEL芯片组从ICH8开始支持AMT功能,用此型号控制AMT供电,大多数机器不采用。
  DRAMPWROK  INTEL芯片组的内存电源好,PCH发给CPU的
  LAN_RST#  INTEL芯片组的南桥内部的网卡模块复位。网卡供电正常后,主板发给桥的网卡控制器的复位信号,可以理解为网卡的电源好信号。如果主板没有使用INTEL的集成网卡,此信号强制接地。
  SLP_LAN#   LAN子系统休眠控制,控制网卡供电。如果主板没有使用INTEL的集成网卡,此信号不采用。如使用INTEL的集成网卡,支持网络唤醒的话,此信号待机时就为高,不支持网络唤醒时,此信号跟随SLP_M#或SLP_S3#。
  THERMTRIP  CPU的过温指示输出
  VCCSA  I系列二代三代CPU需要的一个供电。全称System  Agent (memory controller, DMI, PCIe controllers, and display engine) power  supply简而言之是给内存控制器,DMI显示接口,PCIE控制器等供电的电源,电压范围从0.65V到1.05V,可通过VCCSA的VID  pin脚修改电压值
  AC_PRESENT  桥收到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月老师精通各国语言??

网友(2015-12-23):
   版主 这个基本的没有吗?  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