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Y进行bios设置重启无任何显示

楼主(2015-11-22):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7245-1-1.html
与上述帖子一样的机器,一直好好的,加ssd后进bios进行设置重启就完蛋了,开机只有风扇转,无任何显示。

网友A:
刷BIOS啊,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啊,应该是BIOS问题

开机无任何显示,显示器点亮但无任何内容,如何刷?

网友B:
谢谢,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用编程器刷吗?

对啊,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用编程器刷

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啊……

网友:
为什么设置bios都会把电脑弄坏呢……

网友D:
下了硬盘看看还能显示不?会拆机吗?拆机后把CMOS电池放电试试,注意螺丝别穿孔弄坏主板。
如果这些都不能完成建议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了硬盘看看还能显示不?会拆机吗?拆机后把CMOS电池放电试试,注意螺丝别穿孔弄坏主板。
如果这些都不能 ...

谢谢。想起来了。BIOS设置了一个选项,是把static改成了animate  ,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建议送到维修点  别让问题扩大化

网友:
这个得用编程器刷BIOS  就能解决

网友E:
拆机把COMS电池取下来再装回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机把COMS电池取下来再装回去应该就可以了

谢谢。貌似华硕笔记本内存位置下面有个跳线可以清除cmos?

网友:
可能非法断电造成的

网友:
谢谢,我用hdmi接电视同样也是灰屏。vga外接?

网友:
如楼上所说  感觉是blos问题   不行改个blos'ME模块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显卡,放下电看看

网友:
还是见意去店里看看。如果问题扩大了就更加烦。不想就自己拆机,不过拆机风险你自己要自己受。但你也不想拆机,就再去买一台新的。这台五元我收了。。。。。

网友:
这个必须先刷下bios啊

网友:
找个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
重启后显卡电流多少,有没有跑码?楼主能说清楚点

网友:
重启不显电流多少,各组供电起来没?

网友:
这种现在有修过换南桥好的。
。

网友:
把机器拆了,拔下电池短接正负极。。。貌似正常了。。。,谢谢各位!

网友:
建议送修吧

网友:
把CMOS放电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