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600GE维修求助

楼主(2015-11-22):
影驰7600GE维修求助
GPU 和 显存都没电压。
RT9259有个2个
管是K3919
K3918

RT9259 CPU处第1脚和8脚有12V 第2脚2.72V  无输出电压,
管坏会不会造成这无电压输出,或电容坏也会造成无电压输出吗?

显存这边的9259第2脚只有0.14V

确定RT9259不坏,从别好显卡对换,那边也可以开机

管和电容可以不拆下来拆正常不,方法是?

哪个有这个卡的电路图,发个可以吗?

网友:
这个把你就找供电芯片的原理图查条件吧,不用找显卡的,就找芯片的图就行。。

网友:
谢谢,你有网址不?不会查。

网友:
没显卡图纸哦,自己摸索

网友:
用了5年以上的宝贝,先把那些看了不顺眼的电解电容全换了,接着就大胆换怀疑损坏了的IC或者MOS管,在检查下那些保护电阻

网友:
哈哈,有些电容坏也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