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电源板 上的 P1156 BR315 贴片二极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11-22):
显示器 电源板 上的 P1156 BR315 贴片二极管用什么代换

网友:
7.5Bd  贴片二极管可以么

网友:
为什么 图片说不合法???

网友:
找相相似的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传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7805三极管代用

网友:
rg4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的图片看不到,建议重新上传.....